[电源] 没带充电器 拆宾馆咻电求破解

楼主(2021-05-07):
宾馆的,免费就用一分钟,拆怎么破解。短接有用?没带工具

网友:
感觉IN和out的正负极直接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有表就好办,直接测进出电压是不是一样,没表有其他啥可以用usb,而且烧了损失小的可以试试

网友:
看图明显就是一单片机控制 三极管的 通断,,直接短接in  out就可以用了吧

网友:
OUT+跟INT+连接起来即可。

网友:
丧心病狂,这也要搞扫码收费!

网友:
感觉IN和out的正极直接短接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表也没其他。找个金属丝短接?

网友:
就把两个红线接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短接没用,估计要把in断开板子

网友:
典型的Q2Q3  MOS通断。

网友:
这都要收钱,的确是不要脸了

楼主:
这样短接还是没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短接还是没电压

这个单片机肯定不是通过wifi什么的联网开通的  就是获取个本地密码 把IN OUT短接 GND短接 要是还没有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
没看明白,充电头和充电线之间串联了一个这个吗?那短接应该有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短接还是没电压

短接姿势不对

网友:
可能是你没接好。干脆甩掉那根蓝线,把两根线拽下来接起来用标签之类的大体包一下别短路就好。反正能装回去,外观看不出来。

网友:
32114   43111一般这两密码有一个是能用的

网友:
可以都出芯片,破解出密码,密码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