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懂就问,想自己diy调速插座,麻烦大家帮帮忙

楼主(2021-05-07):
如题,买了个220v的小风扇,有高低两个档位,但是吹起来感觉差不多,低档风也挺大的吹的头疼,

买了个86型的风扇调速开关,手头上有一个电源延长线,想自己组一个调速插座,
一看接线傻眼了,小白不太懂,两孔插座是不是不用区分零线火线,直接接入一根线就行?

网友A:
这个调速器是串联在电路中使用的,电线剪开一根线,两个断口接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调速器是串联在电路中使用的,电线剪开一根线,两个断口接入就是了

我想接入这根延长线,是不是随便接其中的一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建议你不要剪断这根延长线,也就是说这个开关不要装在延长线上,买一个暗盒或者明装的盒子,把这个开关直接装在电扇的架子上,把电扇里面的两根线任意切断一条,然后把这个开关串接在中间就行了,如果线的长度不够,可以加延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不要剪断这根延长线,也就是说这个开关不要装在延长线上,买一个暗盒或者明装的盒子,把这个开关直 ...

感谢指导,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