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美国万用表UEI DM555,自动量程用不了显示超量程

楼主(2021-05-07):
有了解这表的吗,不知道为啥直流挡自动量程用不了显示超量程,手动量程就可以,

网友:
看你发的贴,你是来卖表的吧 毫伏档开路显示超量程不是很正常?

网友:
坏了,快递到付吧。

网友A:
短路不超量程,或者测量不超量程,那就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不超量程,或者测量不超量程,那就没啥问题

自动量程,用不了,切换到手动量程可以正常测量,其它档位自动量程可以用,就是直流不行

网友B:
描述不清,具体是直流的那个档,看图一是温度挡显示那个提示传感器开路并非是mv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不清,具体是直流的那个档,看图一是温度挡显示那个提示传感器开路并非是mv档啊 ...

所有直流档位,带直流的档位都不行,包括低电阻那个挡,都显示超量程,测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直流档位,带直流的档位都不行,包括低电阻那个挡,都显示超量程,测不了 ...

应该是换档逻辑芯片有问题,退货退款吧,冷门表少碰,貌似这个表不便宜,不如买个福禄克或ut

网友:
我最近才意识到  福禄克和国产表的优势,都是集成度很高, 很多其它牌子,比如日本表,用的逻辑芯片太多了,密密麻麻,出点问题,无从下手!

网友:
这表不便宜,天价表吧?

楼主:
这表带蓝牙,还能插内存卡,还能显示年月日,时间,主板上还有一个纽扣电池,除了直流自动量程有问题,其它档位挺好的,直流用手动量程精度很好

楼主:
跟我这个日置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