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无损给宝骏560律动360全景摄像头增加录像功能

楼主(2017-11-30):
原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2427

车上带360全景功能,想着要是带录像功能,相当于4个车载摄像头了,马云上搜了下确实有卖这种记录仪,都要千元左右,研究了一下,摄像头都是模拟的,并且在车上找到了控制主机,上面有详细标明各个接口作用,只要把对应的信号引出来就能用了。

原理图,将摄像头的线路一分二,再将全景主机和录像机的输出通过开关二选一送入车载屏即可。

宝骏560车上的全景主机在手套箱后面,拿掉手套箱就能看到

各接口图详解

360全景主机图

接口和插头,这种插头某宝上有卖,看着不起眼,一套几十块很贵,为了无损,必须的得买。

海康威视硬盘录像机出场,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小主板的录像机了,二手的花了50多大洋

4进一出,全是模拟接口,正好用上,如果不带模拟输出就没法在车载屏上操作了。

最小硬盘录像机主板只有15x8cm左右大小

为了拆下这几个接口费老劲了,小烙铁焊了半天还专门到坛子上请教了拆法

DIY了个接口转接板,这样线路可以直接插拔,以后调试起来方便

焊在主板上效果,将信号选择引出来接上拨动开关

插头DIY,必须要这个插头,这样才能无损的接入,不用破坏原线路,随时可以恢复。

线路一对一接好,再将需要的线引出来即可。

为了做这个插头,专门买了一把压线钳,花了60多大洋,一次性工具啊,插头做好后没啥用处了

笔记本拆下来的32固态硬盘模块+转接卡

找了两块废有机板玻璃板做个简易壳子

和原车插头对接,一次过,测试没问题,剩下的就简单啦,把硬盘主机插上各插头,通电

原车360景象画面

拨动开关一拨,硬盘录像机画面出现,4路画面同时录制

鼠标接好,直接可以操作了,唯一不足的是车载屏分辨率只有1024x600,主机是1024x768,下面少了一块,在视频回放的时候,必须要摸索的点击按钮才行,不容易操作,目前没有好办法改分辨率,先凑合用。

补一张成品全图

修改了一下,原来的拨动开关的位置正好经过主板电源附近,画面上有条纹干扰,将拨动开关移到另一角就好了。

此次投入插头,硬盘录像机,彩色接线,小配件,工具钳,加起来快200了,伤血,老规矩,你懂的

ps:哪位老哥能定做有机玻璃壳子并会画cad图的,联系我给个优惠帮做一个壳子呗

网友:
做得很是不错,学习了。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24小时不停的录?
这个硬盘够吗……
起码要T级别的吧,

如果不是24小时的话,那么只是行车记录仪?

楼主:
老铁,这个熄火能录像?

硬盘小了点啊,另外,摄像头?用的是原车?还是?

楼主:
cushion:你这个是不是24小时不停的录?
这个硬盘够吗……
起码要T级别的吧,
如果不是24小时的话,那么只是行车记录仪? (2017-11-30 15:24)

网友:
ch104517745:老铁,这个熄火能录像?
硬盘小了点啊,另外,摄像头?用的是原车?还是? (2017-11-30 15:25)

网友:
donne:熄火还录啥,主要是行车期间录一下情况,摄像头是原车的,原车带全景功能,有前后左右4个摄像头。 (2017-11-30 15:28)

网友:
donne:不是24小时录像,再说12v的录像机,电瓶也撑不了多久吧。这个只是行车期间录制,32G硬盘复写,主要就是个记录。 (2017-11-30 15:26)

楼主: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的

楼主:
cushion:假如1a的话够四十至六十小时,电瓶60ah,
不过我看一般卖的这样的成品都做成是感应器触发,
有异动的时候录十几二十分钟这样,平时没有危险就不录 (2017-11-30 15:31)

网友:
图片:IMG_1663.JPG

楼主:
折腾半天配个32G的盘
内容来自Android手机客户端

网友:
haobula:折腾半天配个32G的盘
 (2017-11-30 16:14)

网友:
donne:[图片]
补一张成品全图
[图片]
修改了一下,原来的拨动开关的位置正好经过主板电源附近,画面上有条纹干扰,将拨动开关移到另一角就好了。
....... (2017-11-30 15:50)

楼主:
donne:不是24小时录像,再说12v的录像机,电瓶也撑不了多久吧。这个只是行车期间录制,主要就是个记录,32G硬盘是废物利用,固态硬盘的好处是没声音也不怕颠簸。
 (2017-11-30 15:26)

网友:
zzqqzzz:会覆盖么。?比如以硬盘满了就覆盖前面的内容,或者以时间,比如3小时以内的?以前的就覆盖? (2017-11-30 16:39)

网友:
这种相当于利用原车的4个摄像头外加一个硬盘录像机对吧
车载摄像头都是这种模拟接口的吗
我的感觉清晰度很一般般

网友:
宝骏今年SUV买的很火,路上见了好多。

网友:
不扶老太就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