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别出心裁,大众CD车机开机密码另类玩法(1KD035195,VWZ6Z)

楼主(2018-03-15):
原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1175

本贴只在1KD035195,VWZ6Z车机上测试通过,其它车型未做测试,仅供参考!
本贴测试的车机,相关链接:
1、请各位高手达人帮我参考一下,我用哪台汽车CD好
2、我也把大众车载CD给拆了!等待进一步折腾

本车机只需要开机密码,一般不考虑CAN之类的破解和模拟

一、网友的传统获取开机密码的方法简介:
1、从备胎上面找到密码纸条、或者从收音机的说明书中找到相关密码的记载;
2、从4S店获取密码;
3、将收音机部件序列号发送给某宝卖家,通过他们查询密码;
二、网友在论坛里面发表的开机破解方法:
1、拆机,从车机里面取下24C64存储芯片;
2、读取芯片数据,然后分析其中0074H开始的4个字节,比如:04 01 03 01,去掉前面的0,倒过来,密码就是1314
3、将芯片焊接回去。

参考贴:为论坛留数据 大众 24C64 码片 解密码

三、我的方法的特点:

不拆芯片
我采用的方法,最大特点是不把芯片取下来,感觉和网友的方法有些不同,所以发表出来,希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我的方法能应用到其它车机上面去。

四、具体方法:

(一),读取密码的方法

1、材料准备
本来已经把热风枪都准备就绪了

仔细看了内部存储芯片之后,决定不拆芯片,所以准备了下面的简单材料:

2、焊接

3、简单包扎,绝缘

4、把这4条线分别焊接到24C64的VCC、SCL、SDA、GND上面去

焊接得不好,请别见笑。

5、引出到机外并简单固定

6、做上标记,免得今后忘记了

准备就绪,可以把CD机芯装回去了、外壳也可以装回去了
接下来开始读取密码
7、关闭外接电源,将逻辑分析仪的GND、D0、D1分别连接到引出插座的-、C、D端子

8、设置好逻辑分析仪相关参数,选择IIC总线,记得设置连续采集时保存采集结果到电脑

9、点击连续采集,然后再打开外接12V直流电源,不用打开车载CD,逻辑分析仪就已经采集到数据了:

因为前辈们已经找到该机型的密码存放位置,所以我们直接看分析仪采集到IIC读24C64第0074地址的数据,1969
输入车机,正常开机了!

(二),修改密码

既然知道了密码存放位置和形式,我们就可以修改其密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密码修改为1000,因为开机默认的就是这个密码:

如果修改为1000,你以后开机,只需要直接按ENTER键就可以了!
把我的一个小型串口读写板翻出来,并连接到电脑,然后简单弄了一个软件,读取其中的部分数据,并将密码修改为1000

开机,提示输入密码,直接按ENTER,成功进入!

(三)、修改为免密码开机

网上有大师找到了方法,说是把0005H地址的DB修改为00,就可以实行 免密码开机了

马上改写,然后关闭外部12V电源,模拟蓄电池断开,等几分钟再开电源、接着开机,果然不需要密码!

(四)、总结

我的这种方法的最大特点,是不需要把24C64拆下来,随时可以在线修改24C64的数据,如果需要对数据进行反复调试,就非常方便了。
今天焊接的导线,就不拆掉了,给这台车机增加了一个IIC读写端口,以后可以随时使用。

楼主:
关键词: 大众车机

网友:
预留位置,等待今后使用!

楼主:
这个厉害了  读密码 改密码 ,设置成无需密码一条龙

网友:
迈克老狼:这个厉害了  读密码 改密码 ,设置成无需密码一条龙 (2018-03-15 20:44)

楼主:
楼主这波操作6啊,,,,学习了,感谢分享

楼主:
3ax31a:楼主这波操作6啊,,,,学习了,感谢分享 (2018-03-15 20:47)

网友:
感谢“ 發騷友 ”大师将我的帖子设置为精华!

楼主:
对你的逻辑分析仪有兴趣,是不是16通道的?相关软件是不是选好模式就能像编程器那样直接读取数据?

网友:
22399323:对你的逻辑分析仪有兴趣,是不是16通道的?相关软件是不是选好模式就能像编程器那样直接读取数据? (2018-03-15 21:12)

网友:
alphax86:謝謝分享,干得漂亮 (2018-03-15 21:25)

网友:
我想问问直接拆下修改装回去不可以吗?

楼主:
不错。。。学习了。。。
内容来自Android手机客户端

楼主:
vvnh:我想问问直接拆下修改装回去不可以吗? (2018-03-15 21:39)

网友:
82226838:不错。。。学习了。。。
 (2018-03-15 21:41)

楼主:
网上有办法直接接一个电阻就行吧。

网友:
我也看到过那帖子的,但没有测试,估计他是想让处理器不读取24C64

网友:
win2003sp2:楼主这波操作6啊,,,,学习了,感谢分享 (2018-03-15 2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