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哪种钻头比较好用,五一假期又用费了两只

楼主(2021-05-07):
淘宝上很多卖家都说是含钴钻头,但并不耐用,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品牌或产品?

网友:
楼主天天灌水,坛友们不用回复

网友:
苏氏质量不错

网友:
拿你的脸皮做成钻头最耐用。

网友:
钻头就怕用力方向不对,比如钻孔扩孔没问题,不能用它翻搅扩孔,越是好的钻头越脆,很容易断的

网友:
断钻头不是很正常吗,不断的钻头才不正常那是钢钎

网友:
买钨钢钻头吧。

网友:
哈尔滨钻头

网友A:
买了含姑的迪跃的钻头,,一用就断,,垃圾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含姑的迪跃的钻头,,一用就断,,垃圾的不行。

迪跃含钴钻头的我用在台钻上几百个孔没断过,
有次手电钻,钻了6毫米孔,
想搅大到6.8毫米,结果断了,
有次买了支方大王的钻头才好笑,
5.2的钻头,钻出来的是喇叭口,
另一边是5.6,
直接不能攻丝,废了,
后来自己重新打磨钻头才能用,可见品控很差。

网友:
用磨仙高钴钻头。

网友:
“方大王”这个牌子的钻头挺不错

网友:
你要是钻不锈钢,推荐买镶合金头的钻头,反正pdd上很便宜,我钻薄板,两年来用过的最好用的,钻铁也非常快,所谓的不锈钢专用,含钴都是扯。就是用的时候注意进给量,合金头很脆,暴力会导致崩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