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罗马仕移动电源Sense6 PH80

楼主(2021-05-07):
拆移动电源罗马仕sense6型号 PH80超声波焊接我没找到,卡口固定倒是四处

请看图

这是第一刀算是做对了

这里上边拆到电源开关处应该停下来

应该是从左边拆才行,这样不会有大的伤害。
呵呵,大家酬和看吧,哈哈

我停了下来,把机芯拿了出来,中国一般产物嘛。

是否是山寨罗马仕呐?

网友:
恭喜你买到山寨罗马仕一个。

网友:
我咋记得2W毫安的这个型号应该是聚合物电池呢,我手上有两个,都是聚合物的

网友:
如果18650电芯都是真的,不是灌沙子,那就不是山寨的。

网友:
罗马士本来就是山货

网友:
电芯没厂家 坑定是假货

楼主:
罗马仕麻就是“假货”“”山货“”呵呵价格更底,哈哈哈,做广告了。

网友:
妥妥的山货,真的罗马仕用料和做工还是挺厚道的

网友:
正品会用超声波焊接外壳,不会这么容易就拆下来,这个妥妥的山货,话说正品的电路板和电池货色也就这样,惟一的区别就是正品不会有二氧化硅电池罢了

网友:
看板子做工应该不是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