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暴力拆解“磁悬浮”电脑风扇,好像跟普通的没啥区别(Nidec UltraFlo)

楼主(2021-05-07):
电脑CPU是PWM调速风扇,机箱用的是3线不调速的风扇,噪音有些大,听说磁悬浮风扇很静音,TB上就发现两个牌子的,一个台湾的,一个日本的,价格也不贵买一个回来试试,把CPU的换下来了,CPU占用少时低转速确实比以前的风扇清静些(也没静音多少),但是玩游戏在高转速下,震动相当大,感觉动平衡很差,摸着机箱都能感觉到震动,把它又换到机箱上,这次连调速都没有了,一直2100转下工作,果断拆下来,天气还不热机箱风扇就不装了。
把这个磁悬风扇拆开看看是什么构造(Nidec UltraFlo T92T12MUA7-57)
没有轴承,除了转子和扇叶不是一体的,也没看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难道买了个假的?
另求一个9厘米静音风扇,现在用的是AVC宏奇的,猫扇就不用推了,太贵

网友A:
这种是液压风扇的改良,在轴头那里放了个小磁铁,本质还是液压,跟建准那种真正的磁浮不一样。

网友B:
我见过有avc风扇是轴承的,这个连轴承都没有

网友:
这个悬浮个寂寞了

网友:
看着好像是没啥稀奇的地方。

网友:
悬浮不悬浮基本靠吹,要是真是磁悬浮的不说成本,单是电脑几秒就能重启一下能不能接受

网友:
真的是暴力拆解啊!

网友:
没用过磁悬浮的,一般双bearing的低速大风量的足够应付了

网友:
磁悬浮是个好课题了,但是实际民用踪迹难觅了

网友:
那么哪只眼看到写了是磁悬浮呢

网友:
看不明白怎么做到磁悬浮的

网友C:
这个绝对是正品Nidec风扇,做工比AVC的要好,要想静音可选AVC紫色标签的,黄色标签的寿命长,绿色标签是最廉价的含油轴承的。

网友:
这和平常风扇也没个啥区别,还不如双轴承风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液压风扇的改良,在轴头那里放了个小磁铁,本质还是液压,跟建准那种真正的磁浮不一样。
...

建准的和这个价格差不多啊,也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绝对是正品Nidec风扇,做工比AVC的要好,要想静音可选AVC紫色标签的,黄色标签的寿命长,绿色标签是最 ...

还有这个说法?现在用的就是绿标的,我搜搜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有avc风扇是轴承的,这个连轴承都没有

我还未见过没有轴承的电机。

网友:
品牌肯定是nidec的好,AVC的塑料不行,精度更差,只不过楼主这个是工包扇(挑剩的),别想有高平衡度

NBR轴承噪音是不大的,主要是工包的缘故。别以为建准是真的磁悬浮,你去看看他们的maglev,结构都是一样的,无非是用了两片磁铁稳定扇叶杯桶,减少了轴向蹿动,对于径向的跳动效果甚微。风扇稳定与否,主要看扇叶平衡度,轴心同心度,框量

我买了众多风扇,现在只买sanyo,好的滚珠非常安静,就是价格太贵,以前效能工厂批量去定制了一批Sanyo9S,8025价格都在75元以上,12025在120元了

网友:
难道是那个轴套?磁悬浮???

网友:
还是老实用轴承风扇吧,经常加油保养清灰,能用好久好久。

网友:
跟着老刀走 整SERVO的9cm呗 不过你这箱子扇怎么才9厘米 箱子最佳用多扇叶的低转扇 最好9叶起步 那样就算用垃圾轴承也非常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