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男人的最爱?城市中的鸡肋?评说2016款丰田普拉多2700

楼主(2021-05-07):
原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8603

说起这辆车,就一肚子气。。。
某人不顾我的一再反对,在2016年年初,偷偷买了它。。。
为此不知争论过多少次。。。
买车,一定要理性。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不然很容易就成了鸡肋。
2014年的时候决定要孩子了,于是家里一辆车就显得不够用了。
偶然的机会又添了一辆二手沃尔沃S60。开了1年多,感觉不咋样,换挡顿挫,油耗高,后排空间狭小等等。。。
后来没想到怀了龙凤胎,于是决定卖掉S60,添置一辆7座车型。最初我们是在汉兰达和奥德赛之间纠结。。。
后来老公身边几个朋友都买了中东版普拉多2700,比国产版便宜好多。于是他也动心了。。。
一个劲的和我商量要买普拉多。我是坚决反对的。这车除了通过性强,非承载车身,个头大,装X,还有别的优点么?
什么?这么多优点还不够?问题是,这么多优点,对我们来说,有用么?为了这个,不知争吵多少次。。。
说实话,在沈阳买普拉多的人群中,拆迁户、官二代、社会混混占比最大!而且,普遍开车素质很低。。。(我俩要除外~~~)如果误伤坛友,请见谅。。。

后来,终于,他还是偷偷的买了普拉多。。。老娘是让你去买奥德赛的!!!!!
一年多过去了,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来说说我为什么坚决反对买普拉多。

开了1年零4个月的普拉多。中东版,2.7  TX.L 当时裸车价37.8W。
想一下37W都可以买到什么车了。。。

丰田标。

车身庞大。。。进出车库很费劲。。。更何况,车库里堆满了我的各种零件。
所以,只能我的小车在车库,他就在外边树下蹲着。。。
还有,在沈阳这个停车难,开车难的城市开起来更是费劲。。。

大灯清洗,很鸡肋。。。
歪果仁的规定里,安装氙气大灯的车型,必须安装大灯清洗系统。。。
不过,在普拉多上,这个清洗还有点用。
例如,半夜,你开车去一条满是泥水的路上,趁着泥还没干,还能冲掉点。。。
要是泥巴干了?老实的下车擦吧~~~

日间行车灯。无论从造型上,还是亮度上都和灯厂的车有着很大的区别。。。

前档玻璃。都说开越野车,SUV视线好。其实,不过是坐姿高点罢了。
这风挡玻璃上下的长度真不是一般的短。。。倾斜角度很小,车内看出去,视线上方压抑。。。

外挂备胎罩。就只是个罩,备胎在车下。

尾灯,只有刹车灯,示宽灯是LED的。倒车灯,转向灯还是灯泡。。。

后雨刷藏在了尾翼里面。

备胎其实在车底挂着。

车身踏板。JS说这叫航踏(航空踏板)
对于这么高的车身来说,这个踏板还是很有用的。。。不然上车费劲。。。

后轮部分可以看到车架。非承载车身。硬派越野车的象征。
不过,去哪野呢?一年能野几天呢?

普利司通265  65  17的轮胎。如果是18寸的看着会更好看。。。

贴在车门内的轮胎标准气压。

next

楼主(2017-07-05):
原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8603

车门板,上面是硬塑的,下面棕色部分是JS给包的“皮”
中间缝线的地方贴合的很差。。。

4门车窗一键升降。

A柱上的扶手。对于这么高的车来说,这扶手很有用。

主驾座椅8向电动调节。不带记忆!不带记忆!不带记忆!
38W的车,不带记忆座椅!!!

副驾座椅4向电动调节。

座椅也是JS后包的真“皮” 原车是布的座椅。
据说,中东版2700基本没有原车自带真皮座椅的。
真为是为中东人民的屁股考虑啊!
说实话,选车的时候,不带座椅通风的真皮座椅,一定要慎选。。。

四幅方向盘。方向盘套也是JS给缝的。真难看。。。还露着边。。。
整车只有两气囊。。。38W的车。。。只有两气囊。。。。。。

雨刷开关下面的定速巡航开关。
为啥不给做到方向盘上?

双筒仪表。。。中间白底黑字的显示屏。
38W的车啊!不给彩屏的也就算了,好歹给个点阵屏啊!!!

全英文的DVD。。。插个U盘听MP3都是乱码。。。
难道,做个多国语言系统就这么难么。。。
DVD下面双区自动空调。后排的空调可以单独开启或关闭。
在老款普拉多 LC120上,前后空调系统是独立两个压缩机的。。。
不知这一代是否也是两个?

没有地形辅助。。。没有陡坡缓降。。。取而代之的是个黑漆漆的储物盒盖子。。。
38W的车啊!!!!
新的6速自动变速箱真心不如老款4速的好。主要是加速慢(排量小)顿挫感。。。
超车简直可以用提心吊胆来形容。。。
不过,好处就是,确实比4速的省油了。
再来说说手刹。。。看到那手刹车了么?
38W的车,居然连个电子手刹也没有。。。

后视镜真心够小的。。。而且,不带自动防炫目。。。
38W的车啊!就给一这破镜子。。。

没有天窗。。。

车箱内视镜。对于车内空间大的车来说有点用。

用力再拉一下是眼镜盒。

next

楼主:
再来看看这仪表。

38W的车,没有彩色显示屏也就算了,连黑白点阵屏也不给。。。
平均油耗显示百公里12.4L。实际上这个是不准的。实际市区内开空调的油耗差不多14L左右。。。

功能键可以切换显示内容。
平均车速24KM。。。可见有多堵。。。

ECO开关需要通过长按功能键来设置。
总体来说,感觉不大。。。

平均一个月1000公里。。。

油箱内剩余燃油可续航里程。仅供参考。。。别当真。。。

风挡下面的突起。一般都是自动大灯的光线感应器。

然而,这辆38W的普拉多上并没有给你自动大灯。。。
上面那只不过是个预留位。。。
38W的车啊!!!!!

四驱系统。托森限滑中央差速器。
对于2700来说,只有中央差速器可以锁止。
前后桥都是开放式差速器,轮间限滑全靠电子系统辅助。
与4000比起来有很大差距。
H4F为全时四驱模式。前后桥4:6分配。
H4L为高速四驱模式,中央差速器锁止,前后桥5:5分配。
L4L为低速四驱模式,中央差速器锁止,分动箱会将扭矩放大2.56倍后再传递给前后桥。
然后,其他的,就靠轮上的电子系统了。。。。。。
好吧。。。这个四驱系统,从车买来到现在都没用过L4L模式。。。

座椅加热,也是JS后加装的。。。

方向盘右下方的按键,2档起步不解释了。
VSC就是ESP,只不过叫法不同而已。

方向盘左下方的按键。只有后视镜折叠。。。没有倒档自动下翻。。。
38W 的车啊!!!

中间宽大的扶手箱。

实际上是个小冰箱。当然,不用的时候就是储物箱。

next

楼主:
后排座椅。空间还不错,地板中间的突起也不算高。

后排独立空调系统。

后排空调出风口全在棚顶两侧。

A柱上的喇叭也没有。。。
38W的车啊。。。

发动机舱,长期露天。。。所以全是灰。。。

发动机盖上连块隔音隔热棉都没有。。。
38W的车啊!!!

小心脏。。。丰田2TR FE,出了名的不挑食。。。
只要不是兑水的汽油。。。
不过,用在普拉多上,显然小马拉大车。。。

汤浅55D23的电池。

再来看看车钥匙。。。
对于一辆38W的车来说,没有无匙启动,无匙进入。。。
38W啊!!!就这么个车钥匙。。。

总结一下吧。。。
38W的普拉多。2.7排量,拉动2吨多的车身体,起步,加速真不是一般的肉。。。
配置也是相当的低,对于38W的车来说,没有防炫目后视镜,没有自动大灯,没有胎压检测,没有电子手刹,没有无匙启动,没有感应雨刷,没有座椅通风,没有陡坡缓降(虽然可以使用L4L),没有并线辅助。。。实在是。。。。

38W的普拉多都买到了啥?庞大的非承载式车身,被阉割了的四驱系统。这些都是你想要的么?想想身处的环境你确定需要这样一辆车?
买车前,还是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需要吧。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买辆车用来装X,实在不明智!

网友:
后排座椅。空间还不错,地板中间的突起也不算高。
图片:IMG_20170704_130751.jpg

网友:
沙发?可不可以?哈哈
再加点换奥迪多好~[ 此帖被suhaiyuan在2017-07-05 00:49重新编辑 ]

网友:
我很爱,心理爱爱就好了, 看完两轮的继续走起,楼下的同意的跟上

网友:
车重再那里2.7排量小了。

网友:
没拆散它 差评

网友:
老娘是让你去买奥德赛的!!!!!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介绍很详细!但我更好奇MM的车库,传说里面奇珍异宝无数。。。。

网友:
我这技术估计只能开2千的车。

网友:
还好只是2.7版本的,操控性还可以,庞大才能装X

网友:
我也喜欢7座的车,哈哈!

网友:
真不怎么样

网友:
有一点说对了,开这种车的人有很大一部分素质不怎么样
前天还看见一个开这车的双黄线掉头

网友:
妹妹还有神马不懂的??这汽车知识比我强多了。

楼主:
38万的车啊,真是一无是处

楼主:
suhaiyuan:沙发?可不可以?哈哈
再加点换奥迪多好~ (2017-07-05 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