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看卡西欧经典小方块的593机芯,换电池后,还能再干十年(CASIO A158W)

楼主(2021-05-07):
拆看卡西欧经典的593机芯,换电池后,还能再干十年

经典的小方块系列,换个电池

593机芯,在电路板上面的标识是:K593(4)T

一块大牛屎芯片

主板 显示屏 电池三件套

换上电池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号称十年续航

背面的标识
手表的芯号是A158W

网友A:
老机芯的KDS晶振准,我从二十多年前的精工机芯上拆了一个换上新买的数字钟,一个月快一秒,原来的一个月快十几秒

网友B:
后盖上写着:MADE IN CHINA

网友C:
那个年代的高级货
只是第一次见没有定闹功能,却用这么大一块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机芯的KDS晶振准,我从二十多年前的精工机芯上拆了一个换上新买的数字钟,一个月快一秒,原来的一个月快 ...

一个月快一秒,很不错的机芯了

KDS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盖上写着:MADE IN CHINA

这个没毛病啊

卡西欧是日本的品牌,但手表是中国合资工厂生产的,

不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年代的高级货
只是第一次见没有定闹功能,却用这么大一块电池的。 ...

这个手表,也是有闹钟的功能的,经常用闹钟,开照明,电池消耗得就会比较快

大电池才能带来长时间续航,工作时间的秘决,就是大容量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手表,也是有闹钟的功能的,经常用闹钟,开照明,电池消耗得就会比较快

大电池才能带来长时间续航, ...

没有看到传统的压电陶瓷片,难道红圈里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传统的压电陶瓷片,难道红圈里的就是?

不清楚啊

这个元件看起来像贴片工字电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啊

这个元件看起来像贴片工字电感

把他拆掉试试
电感好像没有空心的,很有可能是个蜂鸣器。既然背光都用上LED了,这么小的蜂鸣器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他拆掉试试
电感好像没有空心的,很有可能是个蜂鸣器。既然背光都用上LED了,这么小的蜂鸣器也是 ...

蜂鸣器是在底壳的背面的,
真不清楚是什么元件

一拆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又大又方的牛屎我爱了

网友:
做工还不错,牛屎有点方

网友D:
为啥我的这个手表时间很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的这个手表时间很不准,

电子手表很容易做到每个月偏差10秒

如果偏差大,你可以试一下把晶振换一个试一下,

二楼换了一个晶振,就成了年差机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月快一秒,很不错的机芯了

KDS是什么品牌的?

小日本的牌子,精工的石英机芯基本都是KDS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传统的压电陶瓷片,难道红圈里的就是?

压电陶瓷片集成在底盖上了

网友:
楼主这个晶振就是KDS的

网友:
自从有了手机,就不知道手表是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