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生重谈:TP4056/7的简单扩流

楼主(2021-05-07):
原理非常简单就不过多解释了,PMOS管未给出型号请自己选型,改变R25电阻可以改变电流的大小,R25要注意选择对应功耗的采样电阻。

要求不高也可以这样(型号和参数仅供参考,对具体的应用元件型号和参数可以自己调整下)

网友A:
这个图不过多解释了 可以再精简下 一个电阻 一个二极管就好了 反正功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不过多解释了 可以再精简下 一个电阻 一个二极管就好了 反正功能一样 ...

把你的图给大伙瞧瞧 是骡子是马会给你论断的 你有一样的功能 我吃了我的图

网友B:
无论是否充满,都会经R25和Q17的寄生二极管对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否充满,都会经R25和Q17的寄生二极管对电池充电

多谢提醒,DS极反转了,改过来了

网友C:
理论上可以扩流到多少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扩流到多少A?

既然是理论,就没有极限

网友:
挺好   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理论,就没有极限

受限于开关电源,采样电阻和场管,场管有导通电阻的

网友E:
用转灯led电压来驱动mos。。。。
这个电阻如果是0.27的话,在1a情况下功耗有点大。

网友F:
tp4056 可以并联扩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转灯led电压来驱动mos。。。。
这个电阻如果是0.27的话,在1a情况下功耗有点大。 ...

转灯引脚是用作通断控制。在同样的电流下,功耗是一样的,就看分担在那些元器件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tp4056 可以并联扩流的

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多一条路多一个选择不好吗?

网友G:
设计很巧妙,但是隐患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计很巧妙,但是隐患很大啊

你是指哪方面?

楼主(2021-12-01):
引用 网友F:
tp4056 可以并联扩流的

电流不大是可以用TP4056并接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计很巧妙,但是隐患很大啊

一直想知道你的隐患在哪里

网友H:
万一电池电压太低,芯片会限流充,而外扩却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万一电池电压太低,芯片会限流充,而外扩却不会

第二个方案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

网友:
很棒!电路简洁~~

正在拜读“超简单纯硬件IGBT单管150W电子负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