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史丹利这款12V锂电钻怎么样?STANLEY SCH12

楼主(2021-05-07):
促销价一电一充299元,只有26N,带冲击

网友A:
性价比差,还不如买一个115元的小凡,2电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差,还不如买一个115元的小凡,2电无刷。

名气不大的牌子不敢买,担心售后没保证。

网友B:
12v还是有刷?真的不如买楼上说的小凡…说到牌子,我只听说过史丹利复合肥…

网友:
两个字,垃圾,他家手动工具不错,电动的和世达一样,都是别家代工的,无非就是丰富一下产品线,割手动工具粉丝的韭菜,价格高质量差。

网友:
买它不如买东成!

网友:
愿意花299的话。买这款把。其实应能是一个模具出来的。只是得伟标比较好看
领劵加满减也是299.

得伟还是史丹利旗下的品牌。

又看了一下。得伟没冲击。看lz的取舍了。按说12v平台的冲击效果还是得看麒麟臂。用起来没多大区别吧(瞎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还是有刷?真的不如买楼上说的小凡…说到牌子,我只听说过史丹利复合肥… ...

那听说过得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还是有刷?真的不如买楼上说的小凡…说到牌子,我只听说过史丹利复合肥… ...

复合肥名器很大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