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tb买的数字功放板响半秒就没声了

楼主(2021-05-07):
232 今天又试了下
现在音频输入全接通的情况 ,输入l和r都接的情况下响一声就没了 单接l也是响一声,但是单接r就是正常的

这个应该跟音频输入无关吧?

网友:
去掉一边的声道再试,如果一边输入输出去掉后故障仍旧,需要从电子音量输出查到功放都有可能导致保护。

网友A:
tpa311X系?首先加焊芯片,如果无效就是芯片挂了

网友:
感觉像是电路保护了,可以降低电源电压试试。
另外数字功放的输出,两个喇叭要独立接线,不能共用地线。

网友:
会不会是静音引脚工作状态不对?

网友B:
也可能电源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电源功率不够

标chen8-26v 3A 换了20v 4.6A的也是如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a311X系?首先加焊芯片,如果无效就是芯片挂了

a232的 明天试试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