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英朗换空滤,没技术可言

楼主(2021-05-07):
好久没透气,怕大家忘我了,发发自己的车
四儿子果然还是可以的(换了油就赶紧溜人)

这明显是空气压力传感器(温度,空气压力,只是为什么不是在涡轮后??)

明显是比旧车宽大得多了,胃口不错的样子

压边收好,完工了

换一次空滤要拆的螺丝

网友:
日系车不用拆螺丝啊

网友A:
你更换这个很明显的是河北货
不是原厂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更换这个很明显的是河北货
不是原厂件

不懂,随便买的,要不要重新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随便买的,要不要重新换?

你自己看快递发货地 是不是河北

没事可以将就用 换勤一些就好

网友B:
这是空气流量传感器  进气压力传感器在进气歧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空气流量传感器  进气压力传感器在进气歧管上

这配件够贵的 网上买自己换估计两个七八十就能搞定

网友:
螺丝全部打下来了?这是4S干的活

网友:
想起来,滤清也该换了,马上去买一个

网友C:
我一般是买博世的空气滤芯和机油滤芯,杂牌空调滤芯,因为机器喘气质量比人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是买博世的空气滤芯和机油滤芯,杂牌空调滤芯,因为机器喘气质量比人重要 ...

去看了曼牌,居然说没匹配的,气到我了

网友:
推荐MAN 曼的,不过这个东西技术含量不高,哪怕副厂换勤点一样的。
还是本田最好换,几个卡扣就可以了。奥迪难换,每次拆螺丝拆大铁圈简直各种容易受伤。你这个算一般好换的。

网友:
不顶一下不好意思

网友:
2010年款XT路过顶一下。

网友D:
卡罗拉表示卡扣拉开就能换了 空调滤空滤都可以自己换 机滤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罗拉表示卡扣拉开就能换了 空调滤空滤都可以自己换 机滤不行

那的确方便,机油滤芯一般是没办法,要工具,很多时候还要去维修厂(尤其在车底那些)

网友E:
同是通用的车,空滤外壳上的螺丝好像拧松了也会卡在上面,拿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是通用的车,空滤外壳上的螺丝好像拧松了也会卡在上面,拿不下来的。

可以拿也可以不拿,塞打螺丝,牙丝比光轴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