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不识别,芯片丝印fn5lc搜不到原始型号

楼主(2021-05-07):
之前有块2246en的盘不识别了
经排查是图上这个原件挂了

但是丝印型号fn5lc搜不到
有木有大佬精通2246帮忙查一下原始型号
或者怎么能搜到这个
感谢大佬!

网友A:
直接短路下面两个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路下面两个焊盘

怎么做到的

网友B:
SY6875ADBC SY6875A 丝印FN 电流限制开关芯片,板子用料可以,公版用推荐ic型号

x宝上搜索 丝印fn  一般搜索前几位,末1-2位是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路下面两个焊盘

感谢大佬!短上就好了
不过还是好奇这是个啥

网友:
隔离电源开关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短上就好了
不过还是好奇这是个啥

我们把这个叫钳流管,限制突峰电流,限制最大电流,起到短路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把这个叫钳流管,限制突峰电流,限制最大电流,起到短路保护作用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6875ADBC SY6875A 丝印FN 电流限制开关芯片,板子用料可以,公版用推荐ic型号

x宝上搜索 丝印fn  一般搜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