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的U盘,为啥速度如此不稳定

楼主(2021-05-07):
之前找坛友做的3280的U盘,256G双贴,SSD的拆机TLC颗粒,读写速度很奇怪正常情况下,读能上300,写130左右,但是写入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突然的低速,大约3MB/S
持续时间不定,有时候几秒,有时候十几秒,最长可以到3-5分钟的持续低速,然后又恢复正常
尤其是刚插上去的时候,马上写文件,基本上会出现前面5秒的正常速度,然后就低速2-3分钟,然后恢复正常速度的情况
这是刚刚U盘到U盘的复制,都是大文件,大部分时间能持续90MB/S,但是就会出现突然卡一会的情况
有谁知道这个卡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都知道是tlc闪存的U盘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tlc模式直写的U盘不多,130m/s的速度是slc缓存速度,slc缓存不停的写入和释放,就出现写入速度过山车式波动(与闪存质量无关,与焊接质量无关,现在论坛不如以前了,很多水贴的,很多不懂乱回复误导他人的,乱回复有没有成本)。这也是为很么很多人就认mlc闪存的一个原因,
连续低速2-3分钟应该是你的文件问题,应该都是零散的小文件,这种文件写入速度低也很正常

网友:
小文件读写很慢

网友:
有焊脚虚焊了,植球工艺没过关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颗粒问题  不是正片吧

网友C:
U盘想要稳定?想屁吃

网友:
换ssd加桥接芯片的方案,512g用u盘主控有点浪费

网友:
我用3257和2199贴MLC原厂正片,写入速度几乎稳成一条直线,你这个应该是TLC的关系,据说TLC写入不怎么好看

网友:
TLC颗粒换成3111主控的就行,

网友:
是因为垃圾颗粒开卡时候开启了缓存加速,所以速度会偶尔提高,重新开卡不开启后的速度慢点一笔

网友:
引用 网友C:
U盘想要稳定?想屁吃

还真能稳写入读取的   一条直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是tlc闪存的U盘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tlc模式直写的U盘不多,130m/s的速度是slc缓存速度,slc缓存 ...

全部大文件,没有小文件,正常速度下大约是持续10秒的130M/S然后停2-3秒,然后继续130
但是会随机的突然卡住几分钟的3M/S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颗粒问题  不是正片吧

颗粒是原厂正片,INEL SSD的拆机颗粒,原硬盘才用了几个月,由于固件BUG挂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全部大文件,没有小文件,正常速度下大约是持续10秒的130M/S然后停2-3秒,然后继续130
但是会随机的突然卡 ...

经常卡的时候看你之前的那个大文件写入量,有时候在写入一个文件的时候直接会复制到缓存中,然后再慢慢的从缓存移到普通区域,这样就会造成等待缓存转移完数据才继续写下一个文件,这时如果你单个文件越大,等的时间越长!还有一个就是windows显示的是突发写入速度,然后就按照那个速度走进度条,但实际速度却不到,所以就会等待文件真正拷完后再继续下一个文件的复制,这样也会造成卡住的现象!这个就属于显示和实际不符,就是对人的精神会造成一些影响,对数据没影响!

网友:
DIYU盘想要稳定?想屁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颗粒是原厂正片,INEL SSD的拆机颗粒,原硬盘才用了几个月,由于固件BUG挂的 ...

tlc换mlc或slc颗粒  ,slc复制大文件一条直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经常卡的时候看你之前的那个大文件写入量,有时候在写入一个文件的时候直接会复制到缓存中,然后再慢慢的 ...

win7显示速度不准,换win10复制到最后就不会卡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7显示速度不准,换win10复制到最后就不会卡一下了

哦,原来是win7的锅呀...多谢指教!

网友:
slc颗粒,用起来还算不错,最主要是有4k速度,发热很小,用塑料壳,不加散热硅脂贴,也不会烫手

网友:
不稳定的是tlc,你换成ddl或者L8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