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LED灯具DIY利器---12-36串通用的驱动电源,100/120mA,单色温和双色温,0.35元起

楼主(2021-05-07):
LED灯具DIY利器---12-36串通用的驱动电源,100/120mA,单色温和双色温,0.35元起

提供一些某一线品牌,LED模组的拆机电源,非隔离方案,12-36串的LED灯珠,都可以直接使用的
低功率因数,完全无频闪
带IC的恒流型驱动电源
输出电流:0.100A/0.120A,电流不大,适合各种LED模组DIY
性价比极高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23.16af4735QVL9Te&id=644570475159
价格:0.35元/只
输出电流:0.100A

12W(110V DC 0.100A)LED驱动电源,采用JW1793恒流IC方案,低功率因数无频闪方案,性能稳定,适用于12-36串的LED模组;
非隔离型LED驱动电源,请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电源为模组拆机电路板,没有塑料外壳;输入和输出端线材已剪断;

接线定义如下:
1.220V AC输入端,火线接L孔位,零线接N孔位;
2.DC输出端,LED正极接V+孔位,LED负极接V-孔位;

输入电压:220V AC 50Hz;
输出电压:36-110V DC(可配套12-36串LED模组使用);
输出电流:0.100A(100mA);
尺寸:31*30*15mm(仅电路板尺寸,不含线材尺寸)
请注意是剪线电源
电路板的正面和背面
有工字电感和EE变压器,三颗电解电容,
还要啥自行车
采用JW1793恒流IC方案
接36串LED模组时,输出电流是0.100A

楼主:
另外一款输出电流是0.120A的LED驱动电源,这款功率是22W
有单色温和双色温两种规格
可以带得动12-54串的LED模组,适合范围更广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20.16af4735QVL9Te&id=644229798423
价格:0.99元/2.2元

22W(180V DC 0.120A)LED驱动电源;
驱动恒流IC采用JW1763B,变色温IC采用SI9932;
低功率因数无频闪方案,性能稳定,适用于12-54串的LED模组;
非隔离型LED驱动电源,请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电源为模组拆机电路板,没有塑料外壳;输入和输出端线材已剪断;

接线定义如下:
1.220V AC输入端,火线接L孔位,零线接N孔位;
2.单色温电源DC输出端,LED正极接LED+孔位,LED负极接WLED-孔位;
3.双色温电源DC输出端,LED正极接LED+孔位,白光LED负极接WLED-孔位,黄光LED负极接YLED-孔位;

输入电压:220V AC 50Hz;
输出电压:36-180V DC(可配套12-54串LED模组使用);
输出电流:0.120A(120mA);
尺寸:48*42*17mm(仅电路板尺寸,不含线材尺寸)
单色温驱动电源的正面和背面
双色温驱动电源的正面和背面
驱动恒流IC采用JW1763B
变色温IC采用SI9932
输出电流:0.120A

网友A:
这才是真的工作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真的工作台的

不乱不舒服斯基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外一款输出电流是0.120A的LED驱动电源,这款功率是22W
有单色温和双色温两种规格
可以带得动12-54串的LED ...

22W(180V DC 0.120A)LED驱动电源;
驱动恒流IC采用JW1763B,变色温IC采用SI9932;
低功率因数无频闪方案,性能稳定,适用于12-54串的LED模组;
非隔离型LED驱动电源,请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电源为模组拆机电路板,没有塑料外壳;输入和输出端线材已剪断;

接线定义如下:
1.220V AC输入端,火线接L孔位,零线接N孔位;
2.单色温电源DC输出端,LED正极接LED+孔位,LED负极接WLED-孔位;
3.双色温电源DC输出端,LED正极接LED+孔位,白光LED负极接WLED-孔位,黄光LED负极接YLED-孔位;

网友:
618该做活动了

楼主:
没有报上平台的618活动啊

网友B:
买楼主的驱动板不是三两次了,质量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楼主的驱动板不是三两次了,质量真的不错

感谢朋友关注小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