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的灵异现象,大神知道原因吗

楼主(2021-05-07):
sm3268+29f16b08ccme1,flash id:8988244ba900开卡跑2圈pass,放在那一天,拷贝小文件1千多个,中途掉盘,拔出来再插进去,放着不动,过了一会后电流会慢慢升高,感觉短路了,到最后如果不把闪存拆下来,短接主控都不能识别,焊了3个新的板,都是电流会慢慢升。颗粒是英特尔ssd拆下来,才用45个小时

网友:
不贴FLASH看看各个供电电压是否与芯片吻合。CE比较多的话可能供电能力不足,先贴一片试试。

SSD寿命末期的片子还是弄安国吧,用黑片程序开卡,你看的45小时不一定是真实的。

网友:
换版本重新量产试试
sb8 sb10 交换下试试 不正常马上换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