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修倍思特DT-9205M万能表的欧姆档

楼主(2021-05-07):
我的第一只万用表,一只很便宜的万用表,用着用着欧姆档就不准了,就没用了,俩表笔碰在一起有时它都没反应,还以为表笔又断了。

拆。

顺便给牛屎一个特写镜头,供大家鄙视之用。

修,也就是在欧姆档铜片上搪锡。
锡软,可以与弹性触点很好贴合。界面还可以形成铜锡合金,很耐磨,这个我是乱说的。
这个的要点,我感觉是温度要适度偏高,有助于合金化,还可以缩短操作时间,避免影响
附近以及背面的元件。

适当修整一下焊点,装好,测量一下:

可以了,可以了。期望不高,在万用表报废之前,一年修一次也无妨。

网友A:
缘分呀 和我的万用表的擦别就一外壳 内瓤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缘分呀 和我的万用表的擦别就一外壳 内瓤一模一样

差别可能还是有的,你的牛屎应该比我的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别可能还是有的,你的牛屎应该比我的圆。

行呀 可没啥玩的了,比圆不圆!

网友B:
那个万能的WD40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别可能还是有的,你的牛屎应该比我的圆。

就冲这句话,我就可以断定,楼主是个人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万能的WD40可以试一下。

不试不试,一来因为我没有,而来感觉治标不治本,没我这方法管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看得我不敢用欧姆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看得我不敢用欧姆档了。。。

不用就跟坏了没区别。用坏了修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冲这句话,我就可以断定,楼主是个人物

楼主是个人,不是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是个人,不是物。

不是物,在我们这里有不讲理、很混的意思

网友:
牛屎上还有俩酒窝,厉害了!!

网友E(2022-01-01):
看看我的,数值偏高,之前PTC热敏电阻没有保险丝没有,电位器也换了,想问问你的PTC是什么型号的多大阻值的?我换的是MZ5常温1.2-1.6K 75度800V换大了!

网友(2022-02-14):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数值偏高,之前PTC热敏电阻没有保险丝没有,电位器也换了,想问问你的PTC是什么型号的多大阻值的 ...

换电位器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数值偏高,之前PTC热敏电阻没有保险丝没有,电位器也换了,想问问你的PTC是什么型号的多大阻值的 ...

顺便看看这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581-1-1.html

网友F(2022-04-24):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数值偏高,之前PTC热敏电阻没有保险丝没有,电位器也换了,想问问你的PTC是什么型号的多大阻值的 ...

应该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多少呢

1.5K左右的应该都可以吧?尺寸mz3 mz4 mz5都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