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小米行车记录仪2 k版 ,解决录像时间不准的问题

楼主(2021-05-07):
半年前车里更新了记录仪,换的小米2代 2k版,用起来还可以,但是时钟总是过不多久就跑快几分钟,虽然有手机可以同步,但是需要开记录仪热点连wifi,软件里还得进设置点几下才能同步,比较麻烦(手调更麻烦),于是拆下来换个晶振维修一下。

找遍网络竟然没找到这个的拆机帖,于是奉上详细拆解过程和维修过程,以供参考。

开机logo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支持紧急视频(碰撞自动录像)和停车监控(熄火后进入低功耗模式,有碰撞自动唤醒录像)

录像最高支持2k

镜头可以360度活动

顶部的槽用来连接挡风玻璃上的卡子,用于固定。

功能键,不支持触屏(我总是不由自主的去点两下屏幕)

开机按钮

micro usb 充电供电口,下面sd卡槽。

下面开拆,刀片先去除塑料粘贴。

揭下来

还有螺丝

无损去除易碎贴

拆掉螺丝

还有好多个

下完螺丝还有卡扣

塑料撬棒

开壳时要小心排线,座子上还黏了一块胶布。

去除屏排线

屏有铁片和石墨贴散热

主板

cpu部位很大一块铜散热片

又是n多螺丝

揭掉导电胶布去除摄像头排线

470mah电池

背面(镜头面)白色隔热粘贴(隔绝热量到电池),底部也是石墨散热贴。
右面黑色塑料片用于防止镜头组件缝隙进入的光线反射到coms里去。

拆下屏蔽罩

内部(cpu背面)打满了导热硅胶

四周有几颗dc-dc,右上角是wifi模块。

中间电源ic

资料

另一面

拆下散热片和屏蔽罩

散热片结构

露出主控和rom 还有音频功放

详细元件功用

cpu是海思的hi3556 v200 ,28nm工艺,支持2k视频。
内部集成ram

要换的就是这个

找了块料板

先测下原来的晶振精度,32.7689,按说也凑合,但实际上还是很容易跑快,误差0.0009khz。

准备摘除料板上的晶振

吹下来

再把记录仪的拆下来

两个外观不完全一样,但是代换是没有问题的。

焊回去新的

焊好后

示波器测试 负误差0.0002khz,比之前的好不少。

清理测试正常,装回去屏蔽罩。

最后再上电池插头

贴好导电胶布

屏排线

上螺丝应该在它之前

扣上壳,上好螺丝,还原易碎贴。

再贴上塑料侧板

顶部的

开机测试正常,提示时间重置。

重新调节或者同步时间后修复完成

可以通过米家app同步记录仪,浏览 下载 图片视频,同步预览视频,修改设置,升级固件等等。

完整拆修视频在这里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K4y1A7XM

end

友情推荐为了更好的阅读体验欢迎新游客注册id互动,数码之家新站注册快捷地址https://www.mydigit.cn/member.php?mod=registe

网友A:
占个沙发,球球的拆解一如既往的详细,话说那个易碎贴还要粘回去吗?如果坏了不都是自己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个沙发,球球的拆解一如既往的详细,话说那个易碎贴还要粘回去吗?如果坏了不都是自己修吗 ...

老兄来了,也是强迫性作怪,拆过的东西总想恢复到几乎看不出来动过

网友B:
插电  开机 额喝  午安大点牛

网友C:
不可以修改晶振的电容大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修改晶振的电容大小吗?

负载电容大小和晶振必须尽量匹配,自身容值和pcb寄生电容和cpu管脚分布电容总和需满足晶振推荐数值,偏离太多会引起不稳定和不易起振,而且换负载电容对振动频率的影响很小,极小范围内可以微调,偏离太多是不行的,而且换电容也不容易找到合适的电容,稳定性也不如直接换晶振,用两根漆包线拧一起调频率的就是胡来~

网友D:
刚刚看了视频,蜜汁对焦!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电  开机 额喝  午安大点牛

插电 开机 跑步上去电流 赌一把 干南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看了视频,蜜汁对焦!  加油!

谢谢支持~

网友E:
夏天温度高咯,晶振又要开始跑偏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夏天温度高咯,晶振又要开始跑偏咯

拿风枪吹做了实验,200度之内温漂很小~

楼主:
兄弟来了,谢谢支持~

网友F:
拆完会不会多俩螺丝

网友G:
这个问题确实挺那啥。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完会不会多俩螺丝

还成 这回没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确实挺那啥。手艺不错。

谢谢支持~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高质量的帖子,看样子球球又要射精了。。。。。

网友:
我买的是后视镜的1080p那款,也用了快一年了,时间也不准,差不多半个月误差1分钟左右。不过质量还行,之前那些不是摄像头坏了,就是电池鼓包了。

网友:
精度大有提高,但为啥不用集成时钟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