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西门子IQ500洗衣机,不运转

楼主(2021-05-07):
西门子IQ500洗衣机,按开始,不运转,哒哒响几声然后显示A:02,是哪里故障,怎么修?

网友A:
滚筒里的水位超高需要单脱水或是启用筒清洁。

解决方法:

(1)断开电源开关后旋转程序旋钮至排水位置;

(2)接通电源后开始排水,将水位排至观察窗底部;

(3)断电后重新调好洗涤程序,2min后打开机门添取织物;

(4)关好机门,接通电源,洗衣机按新调整的程序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筒里的水位超高需要单脱水或是启用筒清洁。

解决方法:

还没开始洗呢,里面没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