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万用表附件:10/100mA恒流源

楼主(2021-05-07):
LM317恒流源应该不少玩表的都搭过,本质上是扩展出万用表的毫欧测量功能,给被测电阻一个恒定的电流值,再用电压档测量被测电阻两端电压,根据欧姆定理即可得出阻值,
比如100mA恒流,那么测得0.0001V,对应的阻值即是0.0001/0.1=0.001Ω=1mΩ。
这是之前搭的,效果还可以,就是和万用表连接不方便

画板很简单,除了317恒流电路外就是一个锂电的保护+充电电路,电池座现在太贵了,直接挖了槽固定电池。
到手:

焊接恒流板,没啥问题:

连接其他板层时,前期考虑不到位的设计就暴露出来了,
原本和上层面板之间是想直接将香蕉座放置在上层板上,螺母在中层板固定,结果实际操作才发现这种小座子长度不够,最后只能别扭地这样摆

以及,中层和下层之间,原本是打算排针+排母连接,实际操作长度完全不够...最后俩排针+铜片连接,有点丑了...还好是侧面。

全部连接完成,一个锂电版10/100mA恒流源就完成了,
锂电基本能保证317后端有3V的充足压差供给测量,理论上10mA档能测到300R,100mA档能测到30R,
但实际上由于被测物上的热耗散会产生一定稳漂,要想一个可靠的结果最好是10mA档只测到100R,100mA只测到10R左右,
不过应该也够了,恒流源主要还是辅助测量10欧以下的小电阻,10欧以上万用表表笔的线阻已经影响很小,直接电阻档测就是了。

10mA档校准:

100mA档校准:(热机会有一定温漂,尾数会产生几个字的差距)

R100电阻(100mA档+mV档测得)

1欧电阻(100mA档+mV档测得)

4.7欧电阻(10mA档+mV档测得,也可用100mA+V档)

100欧电阻(10mA档+V档测得)

效果比较满意,充电,完

网友:
悄悄告诉你有加长排针的哦!

网友A:
我原先也做了附件式毫欧表,恒流源用香蕉插头插万用表上就行,后来用坛友分享的PCB打板文件单独做了7107的毫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先也做了附件式毫欧表,恒流源用香蕉插头插万用表上就行,后来用坛友分享的PCB打板文件单独做了7107的 ...

香蕉头没找到合适固定的,实际使用上我也更倾向于能不拔表笔就不拔,这种竖插用着挺舒服的,单独的毫欧表就不做了,使用频率太低了,扩展个小附件足够

网友:
最好回避标准电流的标定误差(数字万能表的电流档精度较低)和万能表电压档本身的误差,用0.1%的电阻直接标定万能表的读数。

网友B:
外观漂亮,这配色还以为是铝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漂亮,这配色还以为是铝基板

捷配的铝基板是真的香,打了个24串的10x10灯板发了10片,一共399克特有安心感,把薅的便宜灯板全改过去了,透镜无所谓的,有1.6厚的铝基就够了

网友:
确实设计不错,白色pcb好看

网友:
很好很好 很好

网友:
铜柱磨短,或者香蕉座加垫片

网友(2021-08-08):
小白问一下,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
高端大气,但麻烦了。用锂电池一块,ASM111-1.2,配合电阻构成恒流源,更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