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想办法,如何实现远程合闸分闸?

楼主(2021-05-07):
在写字楼里租了个办公室,搞成了小型工作室,想弄一个可以远程合闸分闸的玩意,方便以后关电和断电。(路由和监控单独走一路,不控制)

网友:
有现成的物联网卡做的,也有wifi的,但是价格比较贵,尤其是4G网的。刚单位弄了两个用来控制LED大屏开关。

网友A:
有WIFI空开,淘宝一下,

网友B:
这物联网的也有两类,
一类的控制继电器的,电路的过电流能力就看继电器了,或者直接加个接触器,那就想多大电流就买什么样的接触器了。
另一类直接做成断路器的,这个更贵,但是改造简单,不需要改变线路,直接替换原来的断路器就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物联网的也有两类,
一类的控制继电器的,电路的过电流能力就看继电器了,或者直接加个接触器,那就想多 ...

不知道断路器样子的,如何实现合闸?通过电动机推动拉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WIFI空开,淘宝一下,

最便宜的要200多,有点贵了

网友C:
想简单的话,假货宝有成套的wifi空开,不过都是小牌子的,没见到大牌子,安全性和耐用性特别是带载能力、保护动作性能都不得而知。
如果只是控制一两个小设备,可以考虑使用wifi插座+接触器的方式来控制

如果是控制成批量的用电器,而且负载较大的话,建议使用断路器+电动操作附件+物联网模块来处理,或者直接使用大型的电操断路器,这个方案是正规的电控使用,不过价格比价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简单的话,假货宝有成套的wifi空开,不过都是小牌子的,没见到大牌子,安全性和耐用性特别是带载能力、保 ...

接触器有没有常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触器有没有常闭的?

当然有啊

楼主:
淘宝上没有找到,辅助触头才有常闭的,没见过主触头是常闭的

网友D:
最简单的,找个老人机,再加个单片机解码出短信内容,然后控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找个老人机,再加个单片机解码出短信内容,然后控制开关。

网络已经有了,现在的问题是通过什么硬件机构来实现关电和通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已经有了,现在的问题是通过什么硬件机构来实现关电和通电

220V交流接触器,再加上5V直流继电器就行了。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网友:
5KM遥控开关了解一下!!!

网友:
直接WiFi断路器控制接触器通断就可以得到较大用电量的电器开断了吧。
接触器要常闭干什么?你把WiFi断路器合上就等于把用电器打开了,断开就等于把用电器停电不是一样吗。你是想断开WiFi开关时候用电器才通电是吧(这时候接触器常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没有找到,辅助触头才有常闭的,没见过主触头是常闭的

主要是控制回路用的,功率比中间继电器大,比大的接触器小,不过负载电流也不小。30A还是多少记不清了
还有为啥一定要常闭接触器,接触器本身就是通电吸合就行了。断电分离

网友:
买一个WIFI开关,WiFi开关控制220V交流接触器的控制回路,220V交流接触器主回路接你办公室的电源进线和出线,wifi开关、路由和监控接在接触器的进线端。

网友:
搞个无线插座控制继电器来实现可行吗?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脸皮真厚,每天水贴编故事。
城中村出租屋吹成工作室,大家别浪费回复它。
不服你发图秀秀你工作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控制回路用的,功率比中间继电器大,比大的接触器小,不过负载电流也不小。30A还是多少记不清了
还 ...

因为工作室大部分时间都是要通电的,有时候人都走了才发现电忘了拉闸.现在写字楼管理很严,安全第一,出租方要求人走了就要拉闸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