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发光二极管是什么原理啊?

楼主(2021-05-07):
刚X宝上看到的,和普通发光二极管一样,只有正负两个引脚,但是能7彩交替显示,这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因为内部集成了红绿蓝3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芯片。

网友:
一个灯珠里面封装了三个LED芯片以及一个IC芯片,IC芯片以及三个LED芯片共用一个电极(一般是阴极),阳极是IC芯片,IC芯片有三个输出端,分别接三个LED芯片

网友:
三个呼吸灯弄一起了而已不能控制,还有一种可以通过协议控制颜色,直径有一公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