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提示execute fail

楼主(2021-05-07):
is903提示execute fail

楼主:
主控拆掉闪存后正常,闪存在芯邦2199上也能用

网友:
按F8,然后重置HUB。最好重新启动系统重来。

网友:
我前几天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我是双贴903,都正常开过卡了,后来我又把芯片拆下来,再装上去,再想量产就报这个警了,后来把芯片放903测试架清空后就好了

网友:
短接主控的47和48脚后插入U口,就能认盘了

网友:
短接就可以了,搜索一下is903短接

网友:
楼上的朋友 有没有短接的高清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