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大佬帮忙看一下怎么调整感应灯亮灯时长

楼主(2021-05-07):
买了几个小夜灯,感应很灵敏,亮灯时间也很长,有22秒之多,灵敏度我通过去掉r11电阻之后改好了,但是调整亮灯时长我搞了半天没搞明白,求大佬帮看一下,谢谢

网友A:
你需要拍照而不是截图,我记得改外围电阻可以控制时长

网友B:
有可能是RJ1或RJ2,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拍照而不是截图,我记得改外围电阻可以控制时长

已经重新上传,忘记手机发帖不用管图片大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RJ1或RJ2,估的

已经重新上传图片

网友:
根据8脚芯片型号查一下资料

网友C:
楼主照片拍的不清楚,主控看着像FT100,如果是FT100,用万用表量一下主控第6脚是不是和R5直连,如果是的话,只要改R5电阻即可。

FT100的电阻取值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照片拍的不清楚,主控看着像FT100,如果是FT100,用万用表量一下主控第6脚是不是和R5直连,如果是的话 ...

万分感谢,就是FT100,应该是直连的,因为现在亮灯时间就是20秒,R5电阻的阻值是160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就是FT100,应该是直连的,因为现在亮灯时间就是20秒,R5电阻的阻值是160K ...

不客气,一起研究进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就是FT100,应该是直连的,因为现在亮灯时间就是20秒,R5电阻的阻值是160K ...

如果图片不能显示型号,可以用蚊子描述,你这是猜图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图片不能显示型号,可以用蚊子描述,你这是猜图游戏。

已经把电阻换成100K的了,时间已经变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