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朗科N600S128GB开卡求教:Generate Ch/Ce Map Fail

楼主(2021-05-07):
大佬们SM2258XT应该是我开卡工具版本用的不对吧,应该用哪个版本的啊
SMI 224x/225x Flash ID USB reader v0.56a by Ochkin Vadim
OS: 10.0 build 19042
Use: smi_flash_id drive_num[u]
     - u - model check override
0: (WDC WD10EZEX-08M2NA0
1: (KIOXIA-EXCERIA SSD
2: (WDC WDS100T2B0C-00PXH0
3: Netac SSD 128GB
Please select drive number:3
Drive: 3
Model: Netac SS D 128GB
Fw   :
Size : 122103 MB
Controller : SM2258   bufferless
FlashID: 0x45,0x48,0x9a,0xb3,0x7e,0x6b,0x0,0x0 - Sandisk 96L BiCS4 TLC 16k 1024Gb/CE 256Gb/die 2Plane/die
Channel: 4
CE     : 1
TotDie : 4
Plane  : 2
Die/Ce : 1
Ch map : 0x0F
CE map : 0x01
Inter. : 1
First Fblock  :    3
Total Fblock  :  990
Total Hblock  : 1908
Fblock Per Ce :  990
Fblock Per Die:  990
Original Spare Block Count :    80
Vendor Marked Bad Block    :     0
Bad Block From Pretest     :    14

开卡报错0x23

网友A:
闪迪BICS4颗粒/需要找2258XT+BICS4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BICS4颗粒/需要找2258XT+BICS4的工具

BICS4两个版本都试了下,都是报0x23的错误,请问是我配置的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