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换个芯片的事!昂达H61主板板载百兆网卡改为千兆网卡

楼主(2021-05-07):
内网有nas ,但是板载百兆拷文件速度只有11.1MB/S 过于捉急,PCI-E扩展槽插满,H61没有原生USB3.0,插USB3.0转千兆网卡跑不了满速..... 固然磨刀霍霍向板载网卡。
通过观察主板翻找网卡芯片手册,主板引出了千兆网卡所需的外围电路 只少了TVS(麻,无视他,静电打坏网卡几率不大) 查RTL8105E的PDF,emmm 瑞昱官网给的PDF怎么肥事? RTL8105E/8111E 我缓缓打出个 ¿   RTL8111E不是千兆的吗?外围电路一样哎,继续看了8111系列的PDF emmm等等 RTL8111F/8111G外围电路跟RTL8111E/8105E一毛一样 话不多说 开淦~!

先上一张PDF截图.

翻找料板

淦板载的RTL8105E百兆网卡芯片

热风枪吹下来

涂上助焊膏 亿点点锡浆,放上RTL8111F(前面说过 8111E/8111G/8111F通用) 热风枪420° 3档风慢慢加热,冷却完 溢出来的锡用刀头电烙铁拖掉

嗯 有了 PCI-E GBE,别急~网变 网络变压器还是百兆的,要改网变。

拆掉的百兆网变

没有合适的千兆网变 只能用漆包线飞线咯

飞线完成

没有绿油、没有704,万能的热熔胶糊上

速度已经变成1Gbps

欧了,本次改造比较顺利...主板也没啥问题,顶多PXE不能用(家用 用不到PXE)

这次改造只更换网卡芯片和网变,外围电路电阻电容 TVS管 并未动过~上图中的U26就是未补的TVS管,U25是原先百兆TVS管 。

谢谢你的观看~

网友A:
厉害了,这种操作是第一回见。
话说百兆和千兆的网线接口是一样的的吗

网友B:
那个网变焊得有点丑,应该先用稍粗点的铜丝把引脚加长,然后再一个个对上焊盘焊的

话说为啥PXE用不了,BIOS没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网变焊得有点丑,应该先用稍粗点的铜丝把引脚加长,然后再一个个对上焊盘焊的

话说为啥PXE用不了,BIOS没 ...

 怎么方便怎么来嘛;应该是bios没数据 PEX引导会报错

网友:
好多料板 眼馋了
不太喜欢这种三线主板 S5电源模式、网络唤醒这些功能不是没有就是有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真是骚操作。你家人知道你这么能干吗?

网友:
神操作啊,,,,,,,,这线飞的。。。。。。。。

网友:
继续啊   搞定它    好像那种PCI-E 1X的千兆卡的网变适合这样的焊盘

网友:
手动改造,虽然不好看,但是实用啊,妙啊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这种操作是第一回见。
话说百兆和千兆的网线接口是一样的的吗

看本文,这块主板只是芯片和网变有区别,差一个保险,其它都一样

网友:
厉害了,厉害了。这技术羡慕中,我风枪买回来几年了,一直不太会用,每次用,总把旁边的电阻电容吹掉,谁教教我

网友:
看似简单,操作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佩服你们这些高手!

网友:
厉害了,楼主料板真多

网友:
真正操作起来也是不容易的。

网友:
最难的是那插脚的网变不好拆!

网友:
h61做nas 功耗是不是大了点?

网友:
过几天也下手试试

网友:
有的热熔胶时间长了会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