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的密码能不能找回,只能重装系统吗?

楼主(2021-05-07):
时间长不用,再想用时密码都忘记了,除了重装系统外有没有办法找到密码了,按B站上一个改文件的方法,没有成功。

补充内容 (2021-5-16 15:03):
已解决

网友:
威联通的可以通过之前在系统设置里预留的邮箱地址找回密码

网友:
这个还真没留意,我一直都用手机号码做群晖密码,所以忘不了。

网友A:
搜索了一下,大多都是用这个方法,你要是不成功,可能是操作有误?
https://www.huakings.cn/post/13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了一下,大多都是用这个方法,你要是不成功,可能是操作有误?
https://www.huakings.cn/post/131.html ...

方法和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
换个电脑或设备登陆看看 这个是提示IP已被封锁 就是试的次数太多了 换个设备登录试试看

网友:
重装也不行的,重装后,识别到老系统后,密码会回到老密码,你还是不能用,除非所有资料都放弃。

网友:
你这个ip已经被锁了,需要换ip或者其他设备登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了一下,大多都是用这个方法,你要是不成功,可能是操作有误?
https://www.huakings.cn/post/131.html ...

成功了,原来确实是我操作错误了,替换的位置不对,我替换了第一行的admin了,实际第三个NAS的用户名才是我登录的密码段

挂载

编辑(红圈里才是要替换的,我替换了第一段,好尴尬)

成功登录

但我电脑这个IP段警告怎么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了,原来确实是我操作错误了,替换的位置不对,我替换了第一行的admin了,实际第三个NAS的用户名才是 ...

重启下黑裙,或者过半天以后再登陆

网友:
换个IP啊,不就解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