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D2102示波器,屏幕发白是不是偏光膜的问题?

楼主(2021-05-08):
10年前买的示波器了,前两年开始屏幕上方开始发白,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手修复过,是不是偏光膜的问题?这个示波器从来没有拆开清理过,基本都只是刷子刷一下外壳而已,这次想着拆开看屏幕有没有代用品或者修复,顺带全年清理一下灰尘,特别是按键旋钮面板都太脏。

主要目的是屏幕发白要想办法修复

省略清理过程,抹布+泡沫清洁剂,按键导电橡胶以及镀金触点也全部清理

一下是内部,应该早就有人发过

网友A:
偏光膜 买10块钱包邮的就行  稍微加热撕掉旧膜  然后高度酒精擦干净残胶     拿出新膜 确定正反面  然后放上去 转几个角度找出最清晰的那个角度然后根据大小剪好

技术难点在于怎么贴的没有气泡 最好是喷水贴不然挤不尽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光膜 买10块钱包邮的就行  稍微加热撕掉旧膜  然后高度酒精擦干净残胶     拿出新膜 确定正反面  然后放 ...

学习了,以后遇到可以参考

网友B:
看着不像偏光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像偏光的问题

我也觉得不是,偏光膜有问题通常是发黑

网友:
如果自己实在弄不了,就花3、5十块去找专业修显示器的,他们有抽真空、贴偏光膜和焊接“屏扣”设备。

网友:
偏光膜的问题。

网友:
这个250MSPS的ADC是咋实现1Gs/s的采样的?

网友C(2023-01-15):
主板上只有2块ad9481,采样率应该是500ms/s呀,怎么标签是1gs/s?是不是电路板背面还有2块?
咋没把屏蔽罩打开?那个屏蔽罩有1mm厚,是不是为了防磁?

网友(2023-12-19):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只有2块ad9481,采样率应该是500ms/s呀,怎么标签是1gs/s?是不是电路板背面还有2块?
咋没把屏蔽罩 ...

主板底部还有两块ad9481,一共4片可做到1G采样率

网友:
同病相怜,只是我的没有楼主的严重,还能坚持,等楼主换好看效果

网友D:
楼主

从你的照片中看到了赛林思的XC3S200A

没看见显示驱动芯片

你的示波器显示问题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从你的照片中看到了赛林思的XC3S200A

没有修,发完帖没几天二手卖掉了,入了一台全新鼎阳,平时一般用还是泰克210多

网友:
底板反光部分老化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修,发完帖没几天二手卖掉了,入了一台全新鼎阳,平时一般用还是泰克210多 ...

这个飞电阻,是官方还是你个人的操作?

网友E:
等待楼主换偏光膜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飞电阻,是官方还是你个人的操作?

我啥都没动过,这机好像就是2010年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待楼主换偏光膜后的效果。

不用期待了,楼主回复了
没有修,发完帖没几天二手卖掉了,入了一台全新鼎阳,平时一般用还是泰克21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