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雷蛇鼠标滚轮并请教改七色问题(RAZER RZ01-0254)

楼主(2021-05-08):
这个雷蛇鼠标,中间滚轮出了点毛病,会自动往回乱滚,这个难不倒我,先给拆了!

就一块电路板,我用鼠标只用来上网,和玩一些弱智游戏,对鼠标的什么DPI没感觉,总之只要不是那种笔记本的小鼠标,还有按键狂硬的几块钱包邮品,
其他鼠标我分不出来区别。。。懂的人评价下

滚轮左边的那个红的啥,WD40伺候,瞬间修好了。
其他按钮也一顿WD40。

这个2根线的,就是接LED的“插座”了。
拔了半天下不来,仔细一看,只有插座没有插头,
硬生生被焊在电路板上了。
幸好还没有“大力出奇迹”。。。

然后,想顺手改成七彩LED了。
这个是LED的电路板。

取下来,原先是一个白色的绿光LED,很少见到这种白色塑料,
为了让光柔顺些?

焊下来,换成我的七彩LED,上电,七彩LED上的所有颜色一起亮了,但没有轮换着变色啊。
(忘了拍图了)

这个七彩LED试了是好的,在焊上去之前,手工并联到原先LED上也能轮换变色的,
但换上去就变常亮了,怀疑被我焊坏了,但焊下来试了下,又能变色了。

通过这个现象,猜测会不会是因为对于七彩LED电流太大导致常亮啊?
猜测这个这个鼠标会不会是电源直连到原先的LED上、而原先的LED内置电阻所以能工作,而我的七彩LED却直接连到电源上导致电流过大?
有点担心这样会不会把鼠标给烧了,所以又把原来的LED给焊回去了。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行家了:
1:这个LED电路板的电源,是直连(无限流)的电源,还是已经有电阻限流了?
2:换七彩LED变成常亮,是不是因为这个鼠标给原先LED的电流大于七彩LED的工作电流导致的?
     能不能串个电阻解决啊?
谢谢大家!

网友:
竟然是机械编码器...

网友A:
应该是电压带不动吧?雷蛇的灯带呼吸 就是从暗到亮 电压从低到高

网友:
雷蛇的地狱狂蛇可以直接改七彩灯,这个呼吸灯的方式好像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压带不动吧?雷蛇的灯带呼吸 就是从暗到亮 电压从低到高

呼吸灯显然不是通过调电压来控制的
有个东西叫占空比,可以用来很好地实现呼吸灯这种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呼吸灯显然不是通过调电压来控制的
有个东西叫占空比,可以用来很好地实现呼吸灯这种效果 ...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你这两种灯的工作方式不同,直接替换可能有问题
建议你看下七彩灯的工作电压,如果是5V的话,可以考虑直接从USB那里接电
如果不是的话,可以考虑USB那里接电并串联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C:
好多大牌游戏鼠标都是机械编码器,听说机械的定位更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大牌游戏鼠标都是机械编码器,听说机械的定位更精确。

机械编码器,可能手感反馈好些。

网友:
这个可以换个ttc的金轮,手感更佳。应该是11MM高的。

网友(2024-04-04):
跟着楼主一起学习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