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越跑越慢的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21-05-08):
描述一下这个控通电正常行驶 跑几分钟之后 开始没力越跑越慢 知道最后电机 卡卡卡卡顿跑不动了
但是关了电门马上打开有可以跑几分钟 故障再次出现
你说发热吧,没理由断电马上就好了
电机应该不会有问题,换了一个控可以正常跑 就是滑行过程中加电门电机会卡顿一下 而且没有这个有力
所以把那个退了,继续研究这个,各位大神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那几个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B:
霍尔传感器,,,,,,,,,反馈调节不正确。。。。。。。。。

网友:
木音上  电车跑不快 请看
霍尔传感器

网友:
更换电机霍尔试试。

网友:
电机跑不动时抖动的话电机霍尔问题,不抖的话控制器霍尔问题

网友:
看看检流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尔传感器,,,,,,,,,反馈调节不正确。。。。。。。。。

用修车宝测试过霍尔是正常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那几个大电容的问题

电容正常

网友:
控制电源线查一下

网友:
查电机霍尔

网友:
你先去检查一下你的电池吧。

网友:
我错了,审题不严谨,换了控是正常的话那还是控滴问题。应该是某个原件热损坏?先做一下基础分析,看看其中的5伏,4.3伏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如果确定控制器问题,应该是某相中的某个mos管性能不好,临界好坏之间,瞬间通电在电流冲击下又能工作,但不能持续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定控制器问题,应该是某相中的某个mos管性能不好,临界好坏之间,瞬间通电在电流冲击下又能工作,但 ...

估计就是mos管的问题了,今天换了一个控很好用的。。。所有不会是电机霍尔的问题

网友:
着重查发热元件,包括发热元件的外围电阻,可能有点麻烦

网友:
霍尔传感器,相序不匹配

网友:
应该是控制器的问题,以前我车也是这样,跑一段时间就喀喀响,车不走,关电重启又能跑一段时间,最开始也怀疑是霍尔有问题,还拆了电机检查过。把控制器里面所有的零件都焊过一遍,也不行,后来直接换了新的,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