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网上看到的,电动车充电器不接电瓶强制输出的方法

楼主(2021-05-08):
方法是短接BT151可控硅的中间脚和另外两脚的任意一脚。

网友:
好吧,测电压我都是直接越过可控硅这部分测上级,反正壳子都拆开了。

网友A:
这种方法不可取,这种必须是要充电器只坏了可控硅后面才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不可取,这种必须是要充电器只坏了可控硅后面才可这样,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有什么可取不可取的,有些充电器根本就没有这个硅不一样充电的?这玩意无非就是一个保护作用。

网友(2022-06-09):
试试看能不能充

网友:
直接拆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