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三洋DC-DA375小组合音响磁带加载困难 如何解决

楼主(2021-05-08):
家里有个人送的小组合音响,三洋375的品牌型号,CD不响(这无所谓反正不听),收音机没问题,轻微串键,磁带加载困难,有时可以直接加载,有时需要帮助转动一下压带轮后面的大飞轮才能,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正面

正面

后面

后面

打开后

打开后

机芯

机芯

磁头

磁头

一个烧黑的元件

一个烧黑的元件

TDA7269

TDA7269

不知道干嘛的元件

不知道干嘛的元件

貌似收音机部分

貌似收音机部分

貌似功放部分

貌似功放部分

拆下来的机芯正面

拆下来的机芯正面

拆下来的机芯后面

拆下来的机芯后面

各种控制按键

各种控制按键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提供各种意见

网友:
十有八九是皮带老化、松了。用酒精清洗一下皮带轮和皮带看看。

网友:
把机芯结构清洗一下,然后换皮带。同意楼上的说法,可能是皮带老化,变得松了点。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换皮带解决

网友:
30年前的组合音响设计的结构很清楚。很不好拆

网友:
一般是压带轮失圆,还有就是磁带老化,阻力变大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
其实只是好看复杂而已,声音最垃圾就是组合音响了

网友:
最好换皮带,对付旧皮带可用碱水泡后上

网友:
居然还有磁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