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求一个按键,控制2路灯输出的电路,不要用单片机实现

楼主(2021-05-08):
需求:单锂电池供电,电压3-4.2V一个按键,控制A,B两路LED输出:默认A,B都是不亮,按一下按键,A亮灯,B不亮。再按一下按键,B亮,A不亮。再按一下AB都不亮,这样循环。AB都是白色LED灯,电流1A左右
不能用到单片机,AB都不亮灯的时候,希望待机电流小于10uA。
尽量不用集成电路,只用电阻电容,三极管,场效应管之类的基础元件

网友A:
有一种台灯多档开关,直接搞定了,就是三个之间循环。就是一个按键,按第一下,第二下,和第三下这样循环。一会我找找。类似于手电筒开关,两开一关或者三开一关

网友B:
用一个CD4017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台灯多档开关,直接搞定了,就是三个之间循环。就是一个按键,按第一下,第二下,和第三下这样循环。 ...

要按键,不能开关。因为是灯的模具都开好了,用的2mm高度的按键。现在是单片机价格涨了并且断货,想换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CD4017就行了

4017价格贵了,5毛了。而且现在芯片都缺货,就是要不用芯片

网友C:
用一片CD4017不是很容易实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片CD4017不是很容易实现么?

芯片缺货,就是要不用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17价格贵了,5毛了。而且现在芯片都缺货,就是要不用芯片

总比单片机便宜

网友D:
AP6972N 是两路 LED 色温调节芯片,适用于隔离和非隔离的 LED 照明系统,外围器件少,用户可以通过墙壁的连续开关实现色温的调节。芯片采用了专利的方法克服了一般单片机调色温系统出现的开灯速度慢的缺点,更好的保护LED 灯。

--用这种专用芯片可行?电路稍作修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在输入处用一个单按键的电子开关控制电源,输出处加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比单片机便宜

单片机6毛不到点,单片机6个脚,贴片费用少点,外围也少,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6972N 是两路 LED 色温调节芯片,适用于隔离和非隔离的 LED 照明系统,外围器件少,用户可以通过墙壁的连 ...

看了一下VCC启动电压4.6V了,我需要3V能用,其他就没细看了

网友:
全分立元件实现的话,思路是双稳态+总控,需要的东西不少,成本应该不会比4017便宜吧?

网友:
用与或非门电路可以组   这个查查资料很好实现   比较一下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台灯多档开关,直接搞定了,就是三个之间循环。就是一个按键,按第一下,第二下,和第三下这样循环。 ...

这个好啊,纯机械,没有静态功耗!

网友:
有专门的单键分段IC,挺便宜的,我之前搞延时分段也是找他们的说明要求.

百度:szecm。不是广告哦.本人积分不够,发不出消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