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第二弹后章完结篇天之星rts5732mp开卡成功

楼主(2021-05-08):
经过漫长的一夜,又有点小差曲,开卡成功,还是一如即往的喜人检测。上图,。。。。完结篇,不再讨论这种主控,do  lif调好就可以了,马的也没人打赏,没劲啊,我是全网第一个写rts5732 开卡成功的人。

网友:
知道为啥没人打赏么?
因为打赏是要扣自己m的....

网友:
RTS5732这主控盘没啥折腾价值/固件不太完善/开卡各种错误/还没提示

网友A:
有跑过RDT没?咸鱼捡到过一样的板子,主控板没问题,闪存坏块太多就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跑过RDT没?咸鱼捡到过一样的板子,主控板没问题,闪存坏块太多就拆了。 ...

我也有个这盘/开卡PASS 重新拔插就是不认

网友:
顺序读写和4k怎么样?都开出来了,不上个as ssk的跑分图和跑圈图?

网友:
开5732很正常开5731才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