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摄像头是多大电源

楼主(2021-05-08):
向各位老师请教一下,这个摄像头是多大电源的,我知道是15v,但不知道电流多大的。还有这个摄像头不接网线能使用吗?这个摄像头能在哪里下载使用软件?内存卡是64的,摄像头是720P的。

网友:
难道是我看错了?不是5v么,电流2A的足够了

网友A:
你要是 真的接了15V,就等着冒烟,闻糊味吧。这个东东是5V电源的。如果那俩天线不是假的,那就可以不连网线。其它问题 需要看到这个摄像头的全方位照片才能回答。

电源插口那里写的是 DC/5V  不是 DC15V。

网友:
一般5V2A足矣,常见的小米之类的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 真的接了15V,就等着冒烟,闻糊味吧。这个东东是5V电源的。如果那俩天线不是假的,那就可以不连网线 ...

谢谢,不好意思,眼神不好。全貌就这样,不用网线和无线信号,也能录制视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好意思,眼神不好。全貌就这样,不用网线和无线信号,也能录制视频吗?

不用网线和WIFI也是可以录制视频的。到时候应该是需要把卡拿下来用读卡器来看里面的录像。

网友:
手机充电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