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阳台的两块100W光伏板并联数据

楼主(2021-05-08):
五一期间又量身定制了一个架子,并联一块110W板子,挡雨兼发电。中午12点最大电流达到4.5A。昨天又下了一块100W板孑,准备放在东边,因为早上六点到十点之间南边没有什么太阳。三块板并联,最低电流估计2A有吧。
等过几天板子到了再测试,阳台党,不容易。

网友A:
控制器是mppt的吗

网友B:
不会被当违建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被当违建拆了吧

我在自己家阳台上做个挡雨的架子有什么不行的,只当是封阳台了的。

网友C:
电池并联的话,每块电池应该再串个二极管,据说是防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是mppt的吗

好象不是MPP的,MPPT的要4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并联的话,每块电池应该再串个二极管,据说是防倒灌。

我不会搞并联电池,以后就买一块大电池就行了。目前废品站旧电瓶带个灯是够了。

网友:
电流够大的,小时候看光能发电的科技介绍,觉得好高大上,实际个人应用也就这样

网友(2021-07-26):
引用 楼主:
我在自己家阳台上做个挡雨的架子有什么不行的,只当是封阳台了的。

阳台半面积,全封闭算全面积

网友:
我5块15w 都加肖特基再并联,短路电流和充电电流最大都有4安多,
110w的电流应该不止吧

网友:
板子这么贵的吗

网友:
我废品站收了块160w的中午最大充电电流才4a不到,是不是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