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关爱老爸系列:我给老爸修收音机

楼主(2021-05-08):
很久之前在张大妈上看到一收音(听戏)机 ,感觉很小巧,外观漂亮功能够用,就给老爸和大姑分别买了一台,深得二老喜爱,我爸每次锻炼必带。

用了大概两年了吧,我看老爸每次都用一个专门的充电头给它充电,我说你不用这么费劲儿,外出旅游什么的带一个就够了,每次用换线就行了,他嫌麻烦……
趁着前两天张大妈推双口电源适配器 2.1A,我就用红包两块多买了一个,超值!

给老爸演示充电器的时候我嘴里还正说着 :“你看这样以后你们的手机和收音机都能用这个充电了,外部不用带这么多充电器了,也不用来回换线了……

哎?怎么充不上电……&*&%¥#@???
充电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换回五伏一安的旧充电器又能充了, 我心想不会是这个充电器太垃圾,输出电压过大不达标,收音机保护电路七起作用保护了吧…… 经过我的一番测试,发现原来是收音机标配的那根充电线坏了,用的久了,有点接触不良……错怪充电头了……
咱有那么多数据线充电线,再给爸找一根新的还不容易?翻来覆去我发现还真不容易,我好像就一根梯形口的数据线,还是HUB用的超短……
一不做二不休,“爸,你这个收音机的接口太老了,我给你换个插口吧,跟手机一样的插口,这样你以后出门充电线都可以少带一条啦! ”
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外观展示

拆出主板:

感慨于科技的进步,现在收音机+读卡听戏+手电,可以做得这么小了,集成度非常高,黑色的导线是收音机天线,红黑线连接的扩音器。主板上焊有一USB-mini插座,看了一下针脚定义,和microUSB口一样,都是五针,针脚定义顺序也一样。

总体来讲,除了micro-USB比mini-USB口稍短外,其他基本一致,可以直接替换。
首先,从料板上取下了一个micro USB插座,上锡规整后,拆除收音机上的mini-USB口。因为比较懒没有使用热风枪,生生撬掉了一个脚位的焊盘 ……不过影响不大,毕竟这个接口只负责充电,飞一下线就OK了~

老年人下手比较重,担心不牢固,所以堆了很多锡……
另外老爸说裸漏在外的那根导线(天线)断了,我手里正好有个铜镀金天线,安排上

    搞好之后安装外壳的时候发现天线不能这样装,发现会影响盒盖,变通一下,贴合电路板安装在LED数字管侧面了,装好后测试完美。

总结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A:
楼主是个好孩子,楼下的坛友不要放过他,拿m砸楼主啊

网友B:
楼主头像应该是油管某ps大神的杰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头像应该是油管某ps大神的杰作~

是的,我老婆(wl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个好孩子,楼下的坛友不要放过他,拿m砸楼主啊

感谢支持!我正准备学习单片机,想改造下ETC不知道有没有相关资料或者现成的ETC改造案例呀?

网友C:
以资鼓励,,加油,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资鼓励,,加油,孩子

感谢!我正准备学习单片机,想改造下ETC不知道有没有相关资料或者现成的ETC改造案例呀?网上没有搜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头像应该是油管某ps大神的杰作~

鬼刀大神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鬼刀大神的作品

这副作品有不少人拿来临摹仿制蹭热度的~

网友E:
充电头小心点,最好不要拿来充手机
几块钱的充电头尽量买大一点的,这种小的基本都挺危险的,随时爆炸

网友F:
真正的好孩子就买个德生或者熊猫DSP收音机送给父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正的好孩子就买个德生或者熊猫DSP收音机送给父母了

他有德生收音机,越来越不爱听收音机了,主要听我给他下好的评书,收音机天线坏了他都没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头小心点,最好不要拿来充手机
几块钱的充电头尽量买大一点的,这种小的基本都挺危险的,随时爆炸 ...

这个应该还可以,5V2A问题不大~

网友G:
伙计,这插口还不如原先的耐用,你用了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孝心大大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伙计,这插口还不如原先的耐用,你用了就知道了。

但是没有那种线材了,换了microUSB口还是方便很多的~出问题了再改进~

网友:
不能正反双插,看你这个已经放弃了数据传输引脚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还是圆孔最好,3.5mm就行

网友:
你这换上的接口也就这样,不耐用,不如原来的

网友:
建议把插座糊上热熔胶加固

网友:
楼主是个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