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2.4G遥控车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1-05-08):
描述:
故障 如下:2.4G遥控车是四驱的,实际就是前后两驱,分别接两个电机,但这两个电机是并联的。以前正常的时候前后电机都能按遥控器正常动作。现在的故障就是,如果两个电机的线同时接在板上,则在遥控上按前进或后退,车子不走,只能轻微地听到前后电机有微弱的动一下。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把其中一个电机拔下来,则另一个电机能按遥控操作的方向动作。
我就郁闷的是为什么一个电机就行,两个电机就不行了,有大师麻烦指点一二!

相关电路图如下,我自己绘制的。

如图所示,MX5323 5脚为前进信号,4脚为后退信号,高电平有效,3.0v。如果只接一个电机,则图中电平该拉低的会被拉低,电机正常工作。但是同时接上两个电机,则4脚或5脚在接收到遥控信号后只会轻微变化(万用表显示会动),接近于0v。电机就没法动了。有哪位大师指点指点!

另附上板的图片:

网友A:
1、确认一下两个电机是否都正常,如空载电流
2、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认一下两个电机是否都正常,如空载电流
2、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

电机不好说,单个电机能行,两个就不行了。如果电机问题的话,应该单个也不行才对。
电源是用的外接可调电源,0-30v,5A,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故障解决了吗?

网友B:
或许其中一个电机有问题,后极的对称的,检查比较容易特别是MOS管……

楼主:
还没,这两天比较忙,解决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其中一个电机有问题,后极的对称的,检查比较容易特别是MOS管……

电机检查了没问题,我直接用6v电加在两个并联的电机上,转得很溜。mos管等我有空了,我实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这两天比较忙,解决了@你

好的  我也想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D:
如果2个电机是并联使用时出现此类故障,是否考虑一下这2个电机并联时的正负电源极性匹配问题?可选择掉换其中一个电机的正负极线试试?仅仅提个想法,未必有效。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2个电机是并联使用时出现此类故障,是否考虑一下这2个电机并联时的正负电源极性匹配问题?可选择掉换其 ...

不可以吧,调换其中一个那电机就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  我也想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

问题解决了,把原图中的Q3,Q4两个三级管换成两个场管SI2300就行了,如上图的Q17,Q18 。经反复试验,确认MX5323芯片损坏,但又未完全损坏。在收到遥控信号后,4,5脚(前后、后退脚)会拉高电平为3.0v,但电流几乎为0,这就导致原两个三级管无法正常导通,进而拉低功率管G极电压,导致电路不工作。换场管后,不需要多大电流,只需要有电压即可让Q17,Q18导通,进而让电路正常工作。经试验,两电机能同时正常动作了。

但随后发现有一点小毛病,换场管后,开始工作的0.5秒前电机能工作,随后稍停一下,大约0.2秒,之后又正常工作了。没搞清楚原因。但至少基本解决电机动作问题了。中间停顿那一下无所谓了,等我示波器到后我看一下波形。

为解决上面的问题,我设想是在4,5脚和脚上电阻R15,R16间加一个电容,但这容量不能太大,10uF都已经能让R15,R16给烧掉了。大家说给多少合适,能不能解决此问题。

楼主:
换下来的三级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原图中的Q3,Q4两个三级管换成两个场管SI2300就行了,如上图的Q17,Q18 。经反复试验, ...

就是说 芯片的原因  导致两个管子无法正常动作

网友(2022-04-23):
哈,我的那个是向前的时候会斗一下,停顿一会再向前,有时候也不上前。后退基本正常,后来电池反接,冒烟了,不想弄。

网友:
玩具车好像一般都是主控出问题挂的多,但是偏偏这个主控芯片很难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原图中的Q3,Q4两个三级管换成两个场管SI2300就行了,如上图的Q17,Q18 。经反复试验, ...

我还在猜测H桥会不会带载不行,结果是芯片控制有问题,这样处理能用多久是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