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杂牌智能充电器通电无反应,看是否还有救

楼主(2021-05-08):
去年从某鱼几十元买了一个智能充电器,牌子叫做“Fikida”.看外形判断,应该跟某宝卖七八十块的“LiitoKala” Lii500是一样的方案,于是就下手了。到手后体验确实一般,感觉充电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才满。这都不重要,主要是没想到才几个月就over了。某天充完电,没有拔电源,第二天发现屏幕不亮了。拆开简单测了一下,插上12V电源,线路板上正负极电压为零点几。电源是正常的,不插充电器测量就是正常的12V。别的原件由于不懂就不知道怎么测了,请大神指教吧。

网友A:
换一个电源试试,可能是电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电源试试,可能是电源有问题

谢谢!但是很可惜,不是这样。我有两个12V电源,插上都没反应。然后我还有个12v供电的硬盘盒,电源是可以让硬盘盒正常工作的。

网友:
我在某鱼上买过一个MIBOXER C4,差不多功能的,50元好像,用着还行。

楼主:
亲们!再帮忙看看啊~

网友:
这个很难修啊,元件很小

网友B:
充电器12,插上就接近0,比较明显是后方有短路,沿着入口往下找找,电阻和电容,半导体器件等,我看这几块板子是接插件连接的,或者把这几个组件拆开,分别上电,哪个把电源拉到0就细查哪个

网友C:
这明显大短路了,充电口接电烧机哪里发热哪里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明显大短路了,充电口接电烧机哪里发热哪里就有问题

谢谢,这个比较好操作,马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12,插上就接近0,比较明显是后方有短路,沿着入口往下找找,电阻和电容,半导体器件等,我看这几块 ...

谢谢,不是很懂,我慢慢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