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芯片能同时充锂电池和镍氢电池

楼主(2021-05-08):
如题,就是自动识别那种,能充4.2V的锂电池,也能充1.2V的镍氢电池,有这种IC吗,我看成品卖的好像都是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
貌似没有这两种混合的,不过可以简单用电压区分,然后分别用锂电和镍氢的充电芯片冲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3065&extra=page=6
这个帖子里的充电器可以同时充锂离子和镍氢,但是不能冲磷酸铁锂
什么芯片你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3065&extra=page=6
这个帖子里的充电器可以同时充锂离子和镍氢, ...

这个应该是单片机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