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又DIY太阳能灯了 发一波改装图 充电电流1.5A 前天婶婶给的任务 今日完工

楼主(2021-05-08):
又DIY太阳能灯了 发一波改装图 供大家参考 前天婶婶给的任务 今日完工,晚上去安装,免费给村里的叔叔婶婶们安装了很多了,从未收过一分钱,非常实用的东西,又能时刻让他们记住村里还有多多这么一号人。
先上两个成品图,螺丝上面的热熔胶多少能防止生锈太快。
内部四节1500毫安时的18650电池并联,SLM6305充电(实打实的10W充电功率)家里能用的电线都被我用完了,包括手机收据线,为了省事,在淘宝上买的成品链接线,确实方便多了。

两块单车板子并联,短接电流1.2A~1.3A,空载电压7.3V,测量时间,上午十点十几分。
内部就不拍了,依旧用的是去年做的混合模式的控制板,(4小时定时+人体感应,同时混合。定时后,纯人体感应),不知道的看我之前的帖子。

用PVC管加螺丝固定两个板子
用防锈铁丝做的支架

焊接好充电线,用固化胶固定

灯罩顶部用铝胶带贴一层,多少能阻止一些吸热,防止内部温度电池过高,其实我想全部贴一层的,晚点再贴侧面。

网友A:
活捉PVC管,我用的PPR管,太阳能板看起来成色不错,多少一片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捉PVC管,我用的PPR管,太阳能板看起来成色不错,多少一片入的啊

去年6块钱一片,入了80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年6块钱一片,入了80片。

了解下  我PDD 12元买了12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下  我PDD 12元买了12片。。。

我的是新的板子。。

网友C:
充电模块是在那买的,是原来的太阳能灯的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模块是在那买的,是原来的太阳能灯的控制板?

去年我自己做的模块

网友D:
这玩意要维护,
时间长了表面积灰加淋雨,我家房顶上的竟然长了青苔..

接线的防水也要做好.

网友E:
不错哦 用的共享单车的板

网友F:
不错,服务人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要维护,
时间长了表面积灰加淋雨,我家房顶上的竟然长了青苔..

嗯。都是安装在比较好够到的地方,接线用的是太阳能灯的专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哦 用的共享单车的板

玩了一年多的单车板子了,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服务人民

谢谢

网友G:
请问两块太阳能板间有加防反二极管吗?怎么型号?

楼主:
我没有加,两个板子参数差不多,又不是大功率,不需要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问两块太阳能板间有加防反二极管吗?怎么型号?

单车的板子里内置串了一个二极管,型号好像是SS14,前段时间拆过几块,记不太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车的板子里内置串了一个二极管,型号好像是SS14,前段时间拆过几块,记不太清了 ...

你说的是那种带接线盒的吧,我的这些板子没有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那种带接线盒的吧,我的这些板子没有带的,

是的,我是咸鱼十几块钱十片买的(实际收到了11片,有一片没有接线盒),全部有电压,但电流的话,只有3片短路电流1A,没有接线盒的那片出乎意料是好的,4片500mA以下,2片200mA,还有2片完全没有电流
以后如果再想打黑让卖家尽量发不带盒的,修复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是咸鱼十几块钱十片买的(实际收到了11片,有一片没有接线盒),全部有电压,但电流的话,只有3 ...

我这个板子 两片能有到1.5A的电流 已经算是很不错的。
去年那会儿还没流行拆机板子,都是全新的瑕疵品,我一下子买的太多,后面就没买过你们的这种的。。。
能到500以上就算是很划算的了。

网友:
室外用18650是不是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