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锐奇锂电有感无刷电锤拆解(KEN BL2120-40S)

楼主(2021-05-08):
一直想入手锂电电锤,本想买便宜的雷利讯600多那款,家里有很多便宜雷利讯工具,好处是电池包通用,但是这电池很有问题很不耐用,4AH带角磨机也就10分钟,全程切割钢筋5分钟就隔屁了还没快冲,哪怕电池包便宜也不能每5分钟换一次电池吧!放弃了雷利讯改看大有和锐奇,大有双5.2AH电池急速冲优惠价1199,锐奇双5.0AH快冲是¥980,差价约200,大有的好处是市场保有量大配件容易找到,锐奇的网上找了一圈没有拆解图,也没有什么详细的介绍,和大有的机器外形几乎一样,应该是用的一样的或者差不多的模具亦或者买的一样的方案,从五一开始考虑一直考虑到五月五号活动最后一天,最终决定买锐奇。

接下来就开拆了。
看卖家照片感觉盒子不会太大,220电锤其实箱子也不大,但这个无刷的箱子足足大了一圈。

开箱,电池电锤充电器,一样不少,不足之处是箱子上是4.0电池版,这应该算是升配吧!!!

电池充电器没啥好看的,直接看主角,电锤主机拿出来!!!

再看看另一面

标签放大点看看

电池接口不是牧田款二线,除了正负应该还有一根协议线。

先卸掉把手,好方便等下拆解!!!

扣掉橡胶头,取下限位。

接着螺丝打下,一共十五颗螺丝。

上壳取下来,里面的润滑油还很干净,新的嘛!不干净就有问题了!!!

电机是有感无刷的,前几天刚看到有感和无感的讨论,看到有感我就放心了,至少不亏!!!

主体部分,主要是气缸离合器和传动,最粗的是安全离合器弹簧,防止卡钻后电锤甩手发生危险,下面的是工作模式离合器,照片中是掰到电镐模式,离合套环把偏轴和传动轴套在了一起,如果掰到电锤模式套环就会全部套住双向传动,掰到电钻模式时套环就会在最前面,这时套环脱离偏轴气缸不工作。传统电锤气缸活塞是转盘式的,活塞连杆套在转盘上,说不清哪种方式好,但肯定转盘式需要的空间更大点。

因为全是油不想弄得满手油乎乎,就简单讲一下原理,偏轴旋转时会导致固定在偏轴上的轴套来回摆动,因为上部被固定,所以只能左右摆动,带动活塞连杆和活塞做往复运动,带动撞锤去撞击撞针或者说打击块,活塞和撞锤之间是密封的,撞锤是块大铁疙瘩,就像有人抡锤子砸一样,最后撞针把能量传递到钻头上最后作用在混凝土表面,把混凝土或砖块敲碎,不像钻头一样是切削,电锤就是不断把工作面的混凝土敲碎。

无刷驱动部分,这里和大有的有点区别,多了一块东西,看连接线应该是用来处理霍尔信号的处理完了送到驱动里去???

驱动有6个管子裸露在外,查了百度没查到资料,只知道是保护无刷的,40伏地三脚保险,产地苏州。

小块块就能看到一个电容,有很多线和驱动连接,咱也不敢问,咱也不敢说。

散热片也不是很大,应该无法支持长时间工作。

调速开关,带正反转切换,试了一下线性一般,不过工作时应该都是一把到底,线性没用。哦说错了,还有电钻功能,还是有点用处的。

按下开关后正反转开关会被限位,工作时无法切换正反转。

电机应该是2020年4月5日生产的,这么大的电机爆发功率应该不会高于500W,买过一个吸尘器无刷风机,稍微小一点,21V/320W功率。受限于电池放电倍率,德伟996可以爆发出600W功率,10C电池功不可没。

霍尔板子的参数,也就是生产时间和版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基本已经拆完严明真身了,最后装起来确认收货开心的好评收下5元红包。

送的东西都大同小异,奇葩的是送的四根钻头其中两根是歪的,而且不是歪一点点,开始还以为是同心不好,换了另外两根钻头才发现是钻头弯的。

写到最后回头想想其实气缸体很短,估计无法再容下击锤,直接是活塞带动撞针撞击钻头,因为从气缸的一半开始就有气孔出现,如果有击锤的话击锤也不会大。等下次维护时拆开再看看是不是和传统电锤一样原理。

没有实操,应该和大有一样不超过1.7焦耳,那么碰到钢筋就完蛋,打红砖应该很轻松,打混凝土应该会很费力,注意混凝土和水泥是有区别的,不要混为一谈。

网友:
干几个活就挣回来了。头碰上没有电源的你才可以要的更高。

网友:
贵啊,高强度使用不知能撑多久,我还是老老实实用220的好了,接个临时电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上大有18V产品线更全啊!

网友A:
一个电锤要什么有感无刷,增加故障率,锐奇的故障率蛮高的,配件也少,而且贵。不知道电池是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锤要什么有感无刷,增加故障率,锐奇的故障率蛮高的,配件也少,而且贵。不知道电池是什么牌子。 ...

有感的无论在什么转速下都能爆发最大扭矩,无感的突然重载直接就憋停了。不是纯电锤,还有电钻功能,慢速钻金属时或者瓷砖时是需要低转速高扭矩的。

网友:
不错 高清祥图

网友B:
大有那个没有外观专利吗,怎么到处都是和5401一样外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有那个没有外观专利吗,怎么到处都是和5401一样外观的!

没有,外观专利很难申请成功,当年苹果4的外观,一大批抄袭,不也没有办法。何况有竞争,对我们才有实惠,至于质量好不好那就看人品了。

网友:
换我的话这个价格就上威克士WU388了

网友C:
大有都是有感无刷,威克士前期有感后期都换成无感的了,我买了威克士全家桶除了角磨机是有感无刷,其他都是无感无刷,实际用起来区别不大,我朋友是大有全家桶,实际对比了下,5401可能他用的久了有损耗,我的是wu388新的,5401打8-10的小孔效率稍好,12以上的孔比388还是有差距,冲击功率要小一些,电镐模式5401就不能看了,另5401成神应该都是看过乔工的评测了的,我当时看了也觉得5401牛逼,后来实际体验了我觉得有放水的嫌疑,看来很多东西还是要自己亲自体验了才知道

网友:
这个还无刷的那

网友:
10节2500C动力锂
5串,2并
所以5.0AH了,以前因为2000MAH的用的多。。
不过锐奇也就当初12V无刷手电比较热,现在已经很少见推广和拆了

电池应该不会缩水成几分钟
贵点牌子的12V和20V主要是电池好些,和充电器能快充(当然博世除外,12V缩成慢充了)
不然自己折腾电池和充电器很累(刚冲炸掉1个虾牌12V电池的路过,直接安全阀顶开,有味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有都是有感无刷,威克士前期有感后期都换成无感的了,我买了威克士全家桶除了角磨机是有感无刷,其他都是 ...

大有的工具线性不好,这个和霍尔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有的工具线性不好,这个和霍尔有关系吗?

没关系。无霍尔的5298比有霍尔的5733线性好,有霍尔的5401线性也没比5298强个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有都是有感无刷,威克士前期有感后期都换成无感的了,我买了威克士全家桶除了角磨机是有感无刷,其他都是 ...

不知你这几张图是哪个品牌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你这几张图是哪个品牌型号的

大有5401 2903 5733

网友:
厉害,都是到手就拆,我是不舍得……这个和5401没区别啊!话说我的5401吃灰很久了,一直想用电池来做点啥。

网友:
应该和5401一个代工厂出来的 塑料颜色都一样 看样用的一样的色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有都是有感无刷,威克士前期有感后期都换成无感的了,我买了威克士全家桶除了角磨机是有感无刷,其他都是 ...

5401主要是转速高 所以小孔占优 打大孔受限于气缸直径弱于388 买5401的大部分是做弱电的 打小孔多 所以对5401评价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