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怎么只保留充电器电量显示

楼主(2021-05-08):
老万家的,看插口和良明一样准备留壳到手发现短了一点,截断移一点吧,电压是30v准备调过充电器接自己做的充电电源在充电脚上,想保留指示灯充满换灯要咋整

网友A:
保留外壳,那你用的充电器没有指示灯吗?还是说你打算用开关电源直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留外壳,那你用的充电器没有指示灯吗?还是说你打算用开关电源直接充电? ...

做的没指示灯是可调电源那种的,我是准备直接输出接充电脚不用这个板子了,但是又想保留指示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的没指示灯是可调电源那种的,我是准备直接输出接充电脚不用这个板子了,但是又想保留指示灯 ...

可调模块一般都带有指示灯的,你买的哪种板子发上来看看,提醒你一下,可调模块不适合给电池充电,板子发热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模块一般都带有指示灯的,你买的哪种板子发上来看看,提醒你一下,可调模块不适合给电池充电,板子发 ...

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

这个板子充电的话,FULL灯亮就表示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充电的话,FULL灯亮就表示充满了

这个我知道的一直在用,我是想让电池充满时大充电的的LED转换颜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一直在用,我是想让电池充满时大充电的的LED转换颜色

你这种没办法实现的,充电器转灯是靠电流大小反馈给lm358运放,由运放控制转灯的!你直接接可调模块,电流不经过大板子电路,所以没法实现转灯!下面是我改的充电器,也是老万家的,基本上次级改了个遍,358一路运放控制恒流,一路运放控制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没办法实现的,充电器转灯是靠电流大小反馈给lm358运放,由运放控制转灯的!你直接接可调模块,电 ...

还是一个牌子的,,太麻烦就算了懒得动脑子,这壳子塑料很厚切的时候味道很臭

网友A:
我一般用这个改装普通开关电源!只需要将普通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调到电池最大充电电压,然后把这个恒流转灯板子接在电源与电池之间即可,第二个图是在捷配打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这个改装普通开关电源!只需要将普通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调到电池最大充电电压,然后把这个恒流转灯板 ...

学习一下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