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求助,我的红米Note4x没有一键升级

楼主(2021-05-08):
红米Note4x标准版,MIUI 11.0.2,在设置->更多设置里找不到一键换机,求指点一下。

网友A:
miui哪有一键升级的功能,再说最新版也就是11.0.2,你还想升什么?

网友B:
不行就官网下卡刷包呗

网友C:
系统不是越新越好,只要能装微信QQ,你管他系统是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ui哪有一键升级的功能,再说最新版也就是11.0.2,你还想升什么?

对不起,打错字了,是一键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官网下卡刷包呗

对不起,打错字了,是一键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不是越新越好,只要能装微信QQ,你管他系统是什么版本。

对不起,打错字了,是一键换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打错字了,是一键换机。

直接在设置里面搜一键换机,没有就去应用商店搜小米换机

网友B:
小米帐号同步了就行了啊,新机登同一个帐号同步下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米帐号同步了就行了啊,新机登同一个帐号同步下就好了

这样应用数据过不来,例如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应用数据过不来,例如微信

那你是咋同步的?微信很大啊,要整个备份把小米免费空间用完都不一定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