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M215无线鼠标非优联接收器接触不良拆解处理

楼主(2021-05-08):
家中笔记本长久不用了,昨晚取出干点活。没想罗技M215无线鼠标用着就失联,按压着接收器就正常。

只能是接收器接触不良的原因了

加热一下后塑料壳,红、黑两色塑料件之间明显是组装的位置。

拔出主板

有间隙后,主板下沉造成接触不良

后面垫上层美纹纸装回就正常了。

网友A:
这看着不像是有间隙下沉造成的接触不良,而是触点氧化了,应该使用橡皮把触点的氧化层擦干净,垫层纸只是治标没有治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看着不像是有间隙下沉造成的接触不良,而是触点氧化了,应该使用橡皮把触点的氧化层擦干净,垫层纸只是治 ...

        已经橡皮擦过,没用

网友:
哈哈,这一看你的鼠标造型,和我09年买的一样,不过我是MK320套装,这鼠标键盘都不用了,因为是老款,电流100ma,现在鼠标的电流10ma,太费电池了,而键盘不知道哪出问题了,话说整个键盘我一共摸了没几次,因为打游戏有延迟,结果放的时间长了,不仅这个按键发粘了,而且还是超级费电,两节新电池之后放上去,待机不到三天就没电了…

网友:
橡皮擦不干净,用酒精擦

网友:
酒精擦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