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闪迪05444 032G,2258XT

楼主(2021-05-08):
这个颗粒是不是带锁的,颗粒ID如下

找了好几个固件有ID,缺怎么也开不了,但是以前看到很多人都能开,
这个颗粒正常开过之后是多少个ID,有没有玩过的大佬

楼主:
完蛋了,居然没人会

网友:
这个哪拆的?

网友:
05444这个有大佬折腾过有2258H的工具/2258XT没见过

网友A:
这不就是05485 32G一样的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05485 32G一样的货么

这样说是不是彻底完犊子了

网友:
我可没说完犊子了 能不能开看个人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858 肯定带锁,不碰为妙。

见过有人上2258XT 4贴的,不知道那个固件可以搞定

网友:
我有2片05444-064G,贴3271了

网友:
你不上板的图片,就来个颗粒ID就让大伙儿帮你?

网友C:
你这个是4die的颗粒

我有片05444-064G,是8die的

目前这个颗粒,我贴3271了,能开满容量。

读22写5

4die的,58xt应该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4die的颗粒

我有片05444-064G,是8die的

这个颗粒应该是自带参数的,是SNK BICS2的固件应该就能正常量产,只不过没有找到固件罢了,我去下个固件看看

网友:
也有这个颗粒,上58XT也是没开出来

网友D:
 在下面的工具包里找吧,我记得有能开的。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DE7hSh5eTlGJD1q_0BIPw 提取码:794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下面的工具包里找吧,我记得有能开的。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DE7hSh5eTlGJD1q_0BIPw 提取码 ...

先谢了,晚上有空去看看

网友E:
本来想等楼主先开再来抱大腿的。。。

网友F(2021-09-27):
引用 网友E:
本来想等楼主先开再来抱大腿的。。。

大佬你的是用这个版本直接开的么,还是改了参数?我直接开显示Generate CH/CE Map fail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你的是用这个版本直接开的么,还是改了参数?我直接开显示Generate CH/CE Map fail ...

没改,直接开的

网友(2022-04-12):
05444这个颗粒上58xt一定要上满4颗,ce分布在四个通道,这样才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