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家3串锂电保护板

楼主(2021-05-08):
图片来源,老五数码之家淘宝店
由于老五家宝贝描述极少,特来这里讨教
我想用在三只18650充放电,如何接线?
此保护板有均衡作用吗?有保护板前提下,输入充电电压,有什么限制要求?

网友A:
看样子有均衡,三节串联后从电池组负极开始接B-,第一节正、第二节副引出接B1+3.7V,第二节正、第三节副引出接B2+7.4V,第三节正接B+11.1V,片子看不清,这是保护板吧,那么充电器要有配套电路,应该是这样,大家看呢?

网友:
接法楼上说了,看样子是不带均衡的,只有过压欠压保护、充放电过流保护。充电电压一般不建议超过3x单节满充电压

网友:
不带均衡,保护板最好买新的

网友B:
一直不大明白  带不带均衡  怎么看?
有点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大明白  带不带均衡  怎么看?
有点盲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看带不带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有均衡,三节串联后从电池组负极开始接B-,第一节正、第二节副引出接B1+3.7V,第二节正、第三节副引 ...

充电器要有配套电路,此话怎么解释
我犯愁就是充电电压问题,我用它就是想把原来UPS铅酸蓄电池,改成锂电
不知道与原来充电系统,怎么匹配?

网友:
充电器用12.6V的,铅酸的不能用,

网友:
这个看评价是拆机的,所以比较便宜,接法B-到B1,B1到B2,B2到B+

带不带均衡好像看板子上面有一块比较大的电阻,均衡电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器要有配套电路,此话怎么解释
我犯愁就是充电电压问题,我用它就是想把原来UPS铅酸蓄电池,改成锂电 ...

首先达到上限电压要停止,4.2X3=12.6V,充电过程控制符合锂电池要求,简单点弄个便宜锂电池电钻充电器,早期也有用LM317或7500不复杂,电路很多百度一下吧。4056一类单节三串联没试过据说也可以,你的铅酸充终止电压测测应该是13.5V吧。

网友C:
老五家的东西弄了不少,但都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达到上限电压要停止,4.2X3=12.6V,充电过程控制符合锂电池要求,简单点弄个便宜锂电池电钻充电器,早 ...

感谢你两次细心回复
你的字里行间透露锂电池充电管理比放电重要
我认为也是这样,因为,UPS遇到停电,一分钟内
电脑用户都保存完毕,关机了,一年也遇不上几次
我没用过3S这种保护板,我倾向于重视锂电池充电
我怕有保护板,万一保护了,电脑马上失电,悲惨
不知道你怎么看保护板在UPS中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五家的东西弄了不少,但都在吃灰。

老五家设计的
让你买的时候兴高采烈
我也有这种感觉,要控制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两次细心回复
你的字里行间透露锂电池充电管理比放电重要
我认为也是这样,因为,UPS遇到停电,一 ...

保护板是保护锂电池,避免过充、过放,不管在哪里应用都要保护板的啊

网友D:
不带均衡,如果有均衡的话,会有几个像图中R010,R020一般大小的放电电阻,但阻值不是图中这么小的,一般是几欧到几十欧的,一般是多少串的保护板就有多少个这样的放电电阻,作用是如果某串电压高于4.2V,它就会打开摸死管,用这个电阻单独对这一串电池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带均衡,如果有均衡的话,会有几个像图中R010,R020一般大小的放电电阻,但阻值不是图中这么小的,一般是 ...

你是行家,在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两次细心回复
你的字里行间透露锂电池充电管理比放电重要
我认为也是这样,因为,UPS遇到停电,一 ...

不矛盾的,带载电流设计余量和设备可靠性可以让他们好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