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几十年前攀登者音箱

楼主(2021-05-08):
当然很流行,都是配给电脑用,不太懂也跟风买了一台,去店里卖家很热情演示了一遍,播放些动感音乐,动次打次的,用一张纸靠到附近,随着音波频率震动,看着挺新奇,觉得挺好玩,就花一百多买了这个杂牌,乡巴佬对音质不太敏感,听着感觉还行,用了几年右声道不响放着了,这么大音箱平时感觉太占地方,也舍不得换新,最近拿出来拆开看看,可惜看不懂,应该功放板坏了,请教下坛友们,带低音功能的,这个有啥代替便宜实惠方案没!

楼主:
大家有拆闲的扔一个过来也行!

网友A:
这功放很渣啊。。咸鱼上带低音的功放一套也不贵,最好找个同城的自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功放很渣啊。。咸鱼上带低音的功放一套也不贵,最好找个同城的自提。。 ...

型号求推荐一种!

网友B:
这散热片一看就是TEA2025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散热片一看就是TEA2025

右边不响就检查右边的喇叭有没有问题,检查右边的线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接触不好,

网友C:
的确比漫步者还垃圾多了,做工实在是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不响就检查右边的喇叭有没有问题,检查右边的线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接触不好, ...

看了下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比漫步者还垃圾多了,做工实在是渣了

确实,刚搜了下漫步者拆机电源都和我这不一样,拆机变压器都要二事块大洋!

网友D:
还是扔了吧,买个天猫boom,或者就手机外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扔了吧,买个天猫boom,或者就手机外放,

天猫精灵用着音质差的要命,现在流行diy音箱跟下风!

楼主:
功放芯片好像是2025

网友:
马宝上有带开关电源2030A功放板好像叫奋达牌